[技术问答] 新唐的MCU在KEIL下可以选择ST-LINK下载吗

楼主(2025-01-22):
有人试过没?ST-LINK只能用于ST的产品吗

网友A:
该固件仅用于ST目标设备,禁止将其与其他设备一起非法使用。 该固件仅与评估板一起使用,它不适用于定制硬件。

网友A:
网上搜的,应该不支持的。

网友B:
现在不知道了,之前是可以用STlink烧录其他芯片的

网友C:
这个你可以把STlink刷成JLINKob的啊

网友D:
你还是换个烧录器吧,jlink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E:
对的,现在STlink的只是适合ST的产品

网友F:
好像也有芯片用STlink烧录,但是有的可以成功,有的不行

网友G:
一般是可以的啊,但是STlink不如DAPlink好用呢

网友H:
可以选择试试,不过一般芯片不是支持STlink

网友I:
现在STlink都会读唯一ID吧,就会导致芯片烧录失败

网友J:
你咋不用DAPlink呢,是不是就好点

网友K:
我记得之前灵动和一些国产芯片是支持的,但是现在STlink是否升级和限制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