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不设置配置字无法启动吗

楼主(2025-01-22):
我看PIC的都要开始弄一堆配置字,如果不弄单片机不工作吗

网友A:
有默认值,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应用配置下。

网友B:
classic的MCC设置配置子要直白明了一些

网友C:
以前我玩PIC16F877A的时候,不配置不工作。

网友D(2025-07-05):
部分 MCU 不设置配置字可能因默认配置异常导致无法启动,需按规格书配置。

网友E(2025-08-27):
通常是的,配置字为 PIC18 设定时钟、复位模式等关键初始条件。不设置易致时钟无效或复位异常等,程序无法正常启动。不过,它有默认值,特定默认态下可启动,但难以契合自定义应用需求。

网友F(2025-11-03):
AVR 单片机不设置配置字不一定无法启动。配置字(熔丝位)用于设置芯片特性,如时钟源、复位方式等。若不设置,芯片通常会采用默认值启动。但当默认配置不满足实际需求(如外部晶振未起振、复位功能异常)时,可能导致无法正常运行,此时需正确设置配置字以确保芯片正常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