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焊接贴片单片机用低温焊锡还是中温焊锡

楼主(2025-01-22):
自己制作板子发现焊锡有低温的也有中温的,该选择哪种合适单片机呢?

网友A:
电路板还是推荐中温的吧,低温的脆。

网友B:
用过低温的,比较脆,容易掰掉。

网友C:
中温的比较好,用的时候注意一下,一般刚挤出来的要弃掉,太干。

网友:
中温的更好用一些。软硬适中。

网友D(2025-02-28):
不同类型的焊锡具有不同的熔化温度范围,选择不当可能会影响元件的焊接质量和可靠性,甚至可能损坏敏感元件。

网友D:
低温焊锡可能较容易受到环境变化影响,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或焊接强度较弱。

网友E(2025-07-16):
建议用中温焊锡(熔点约 183-217℃),因低温焊锡(<183℃)强度低、可靠性差,中温更适合贴片单片机焊接,兼顾元件安全与焊点强度。

网友:
不要用低温的,一扣就掉了

网友:
高温焊锡一般要多少度

网友F(2025-09-27):
焊接贴片单片机建议用中温焊锡(熔点 170-220℃)。低温焊锡(<183℃)熔点低易操作,但强度和耐热性差,长期使用可能接触不良;中温焊锡兼顾可靠性与操作难度,能满足单片机焊接需求,避免高温损坏芯片,也保证焊点牢固,更适合多数贴片单片机焊接场景。

网友G:
焊接贴片单片机通常建议使用中温焊锡。中温焊锡熔点约 183-217℃,焊点机械强度较高,能更好地保障焊接质量和可靠性,适用于大多数普通电子元件焊接,而低温焊锡虽对元件热冲击小,但强度低、易脆裂,一般不太适合贴片单片机的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