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VR单片机烧录用什么工具

楼主(2025-01-22):
AVR单片机烧录是用的什么工具啊?烧录接口是什么啊

网友A:
USBASP烧录器用过没

网友B:
看芯片的,楼主哪款芯片?

网友C:
直接用PICkit5就可以了

网友D:
AVRFLASH 是所有使用 avr 微控制器的人不可替代的工具。通过这个编程器,几乎可以对任何 AVR 微控制器进行编程,包括嵌入(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中的微控制器。AVRFLASH 编程器通过六根线路连接到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