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SBasp

楼主(2025-01-22):
USBasp - USB programmer for Atmel AVR controllers
USBasp photo
USBasp is OpenSource, it's free!

USBasp is a USB in-circuit programmer for Atmel AVR controllers. It simply consists of an ATMega88 or an ATMega8 and a couple of passive components. The programmer uses a firmware-only USB driver, no special USB controller is needed.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网友A:
不知道PIC有没有开源的烧录器

网友B:
直接支持USB接口是一个非常奈斯的设计。

网友:
那么他的固件是不是需要以同类来烧录

网友C(2025-02-28):
USBasp 是一个开源项目,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修改和分发其设计文件。

网友D(2025-04-25):
使用 V-USB一个开源的 USB 协议栈在固件中模拟 USB 协议,不需要专用 USB 芯片

网友E:
USBasp 不使用专用的 USB 控制器,而是通过软件方式模拟 USB 通信,这节省了硬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