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LINK可以烧录其他厂家的单片机吗

楼主(2025-01-22):
在KEILli 选择ST-LINK可以用于其他厂家的单片机调试或烧写吗

网友A:
可以的,我就经常用

网友B:
ST-LINK需要能够理解和支持目标单片机所使用的协议,才能正确地进行烧录操作

网友C:
其实ST-LINK主要是为了ST的MCU设计的,其他厂家的单片机用起来可能不太行。

网友D:
如果在Keil里选择ST-LINK,通常它只能支持STM32系列,其他厂家的芯片不好用。

网友E:
ST-LINK不太支持非ST单片机的调试,还是需要其他厂商专用的调试器。

网友F:
你想用ST-LINK调试别家的MCU,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建议选择对应厂家的工具。

网友G:
如果一定要调试其他厂商的芯片,可以尝试用其他调试器,比如J-Link。

网友H:
ST-LINK功能还是挺强的,但只适用于ST的单片机,其他厂商得用不同的工具。

网友I:
你要是调试其他厂家的单片机,最好还是用他们提供的调试工具。

网友J:
ST-LINK的硬件协议是为STM32系列设计的,其他MCU可能不支持。

网友K:
在Keil选择ST-LINK时,确实是针对ST的芯片,其他厂商的可能不行。

网友L:
如果真需要跨品牌调试,可能需要更通用的调试器,比如Segger的J-Link。

网友M:
ST-LINK主要通过SWD或JTAG接口与目标单片机进行连接和通信

网友N:
如果其他厂家的单片机也支持标准的SWD或JTAG接口,那么从物理连接上来说,ST-LINK有可能对其进行烧录

网友O:
除了硬件接口的兼容,还需要有相应的软件支持。对于ST-LINK本身,通常需要使用ST公司提供的官方驱动和配置工具,如STSW-LINK Utility等

网友P:
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使用特定的编程软件或者开发环境,并且这些软件要能够识别和适配ST-LINK以及目标单片机。

网友Q:
ST-LINK理论上可以烧录其他厂家生产的支持相同调试接口且协议兼容的单片机,但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解决一些软件和协议方面的适配问题。

网友R(2025-06-04):
引用 网友B:
ST-LINK需要能够理解和支持目标单片机所使用的协议,才能正确地进行烧录操作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