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FreeRTOS + FATFS 初始化的时候 uwTickFreq 会被清零

楼主(2025-01-22):
FreeRTOS + FATFS 初始化的时候 uwTickFreq 会被清零

  (void)SDMMC_Init(hsd->Instance, Init); 函数执行后 uwTickFreq 变量清零了,导致 HAL_Delay卡死
为啥?

工程是cubemx 自动生成的;

另外,带了RTOS的FATFS 里面有 RTOS的 message 操作,如何操作呢?
求大侠支援!

cube 配置文件

网友A:
在进行FreeRTOS和FATFS初始化时,如果初始化顺序不当,可能会导致某些关键变量(如uwTickFreq)被意外修改或清零。

网友B:
与SD卡或MMC相关的硬件问题,或驱动程序中的bug,可能导致uwTickFreq被清零。

网友C:
先初始化FreeRTOS,然后再初始化FATFS。

网友D:
中断或任务优先级冲突

网友E:
看看里面是不是有语句清除掉了

网友F:
FreeRTOS与FATFS的集成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G:
在初始化过程中,尽量避免触发中断或创建高优先级的任务。如果必须创建任务或中断,请确保它们不会干扰到uwTickFreq的初始化过程。

网友H:
检查硬件和驱动程序

网友I:
通常 HAL_Init() 或 CubeMX 自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会初始化 SysTick 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