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灵动ADC应用

楼主(2025-01-22):
最高12 位可编程分辨率的SAR ADC,多达10 路外部输入通道和2 路内部通道
• 高达1Msps 转换速率
• 支持普通工作模式:
– 单次转换模式:A/D 转换在指定通道完成一次转换
– 单周期扫描模式:A/D 转换在所有指定通道(从低序号通道到高序号通道,或从
高序号通道到低序号通道) 完成一个周期转换
– 连续扫描模式:A/D 转换连续执行单周期扫描模式直到软件停止A/D 转换。若
需中途修改转换通道只能停止A/D 转换,配置完相关寄存器再重新开启转换。
• 支持任意通道工作模式:
– 单次转换模式:A/D 转换在指定通道完成一次转换
– 单周期扫描模式:A/D 转换在所有指定通道(可按照任意顺序) 完成一个周期转

– 连续扫描模式:A/D 转换连续执行单周期扫描模式直到软件停止A/D 转换。若
想修改转换通道,不必停止转换,可配置相应寄存器,在下一个扫描周期开始
将进行新的通道转换。
• 通道采样时间、分辨率可软件配置
• 支持DMA 传输
• A/D 转换开始条件:
– 软件启动
– 外部触发启动,且软件可配置外部触发延时
– Timer1/2/3 匹配或TRGO 信号,外部EXTI 信号源
• 模拟看门狗,转换结果可和指定的值相比较,当转换值和设定值相匹配时,用户可设定
是否产生中断请求

网友A:
A/D 转换在所有指定通道(可按照任意顺序) 完成一个周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