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的电力线载波通信基本原理

楼主(2025-01-22):
电力线载波通信是一种利用电力线作为传输媒介进行数据传输的通信方式。其基本原理是将数据信号调制到一个高频载波信号上,然后通过电力线进行传输。

网友A:
早期家用WIFI很多都是基于电力载波实现的

网友B:
将需要传输的原始通信信号,如音频、视频或数据等,通过特定的调制技术调制到一定频率范围内的载波信号上

网友C:
耦合装置的作用是将载波信号注入到电力线中,一般可以分为无源耦合装置和有源耦合装置。无源耦合装置主要有串联电容、并联电容和电力线电容耦合器

网友D:
电力线本身作为传输媒介,利用其导电性质将载波信号传输到接收端

网友E:
常用的调制技术包括幅度调制(AM)、频率调制(FM)和相位调制(PM)等。经过调制后的信号变为适合在电力线上传输的频率范围内的调制信号

网友F:
调制后的载波信号需要通过耦合装置耦合到电力线上

网友G:
在接收端,通过相应的解调技术将接收到的载波信号解调还原为原始的通信信号

网友H:
一般载波频率是多少?

网友I(2025-02-23):
通过相应的解调技术将接收到的载波信号解调还原为原始的通信信号

网友J:
通常载波信号频率在几十千赫兹到几百兆赫兹之间。

网友K:
电力线载波通信技术主要是信号调制解调器

网友L:
钟颖没有电力线载波相关芯片吧?

网友M:
其核心思想是将数据信号通过调制的方式嵌入到电力线的交流电信号中,通过电力线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N:
电力载波一般都是作用于电力猫或者 电网的通讯吧,用的比较多

网友O:
信号调制是如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