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F035 FOC零基础电机入门调试(一) - 了解电机基本参数的设定

楼主(2025-01-22):
[i=s] 本帖最后由 lc115647 于 2025-1-22 21:53 编辑

[i=s] 本帖最后由 lc115647 于 2025-1-22 21:52 编辑

[i=s] 本帖最后由 lc115647 于 2025-1-22 21:44 编辑

一、有感电机基本参数的设定

下图是035有感FOC代码中需要调整的电机基本参数

1、POLEPAIRS(极对数)

电机极对数的定义和作用:电机的极对数是指电动机的磁极数,磁极分为N极和S极,通常磁极是成对出现的,如2极电机、4极电机等。每个N极和S极称为一对磁极,即极对数为1。电机极对数对电机的性能和应用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极对数会导致电机的转速和扭矩特性不同。

电机极对数的测量方法

  • ‌‌观察电机外壳上的铭牌或标签:通常电机的型号、功率、电压等信息都会标明极对数。
  • 直流法‌:测量任意两相阻值,给该两相加可以产生1A左右的电压,手转电机一圈,感到阻力的次数就是极对数
  • ‌‌示波器法‌:使用示波器电压探头夹任意两相,手转电机一圈,查看波形的波峰数或者波谷数就是极对数
  • ‌检查电机内部结构‌:对于有刷电动机,可以通过检查电机内部的转子铁芯来判断极对数;对于无刷电动机,可以通过检查电机内部的定子铁芯来判断极对数。

电机极对数与转速的关系

电动机的转速与极对数有关,计算公式为:电动机转速 = 60 × 频率 / 极对数。选择电动机的极数是由负荷需要的转速来确定的,电动机的极数直接影响电动机的转速。

2、SPEED_CALIBRATION(额定转速)

根据电机参数进行填写:如下图中额定转速为 3000±10% RPM,即在 2700 RPM 到 3300 RPM 之间

3、MAX_SPEED(最大转速)

根据电机参数进行填写:如下图中空载转速为 3500±10% 转每分钟(RPM),即转速在 3150 RPM 到 3850 RPM 之间。因此建议设定最大转速不要超过3850 RPM,否则容易出现硬件过流(实测踩过坑),代码中的Motor_type.User.u16_Fault 变量为电机故障码,可通过监测该变量值了解当前电机异常状态。

4、OVER_SPEED_VALUE(超速值)

根据实际需求填写:设定速度超过一定值后触发保护

5、FREQ2RPM_Q2

定义了一个从频率转换到转速的公式,通过除以极对数来实现频率到转速的转换,用于电机控制算法中根据频率计算转速。

6、MAX_DUTY

定义了最大占空比为 0.95,占空比常用于电机控制中的脉宽调制(PWM)

7、SPD_PI_LIMIT

定义了速度 PI(比例 - 积分)控制器的输出限制,这是为了限制速度控制环节的输出电流,防止过大的电流对电机或控制系统造成损害,单位为安培,可以通过电机参数中的功率与电压计算出电路的最大值。

二、无感电机基本参数设定

下图是035无感FOC代码中需要调整的电机基本参数:

1、观测器

无感FOC需要使用观测器,观测器是一种基于电机数学模型和可测量变量,通过特定算法来估计电机内部不可直接测量状态变量的算法或装置。以下从其原理、类型和作用等方面详细介绍:

1.1 工作原理

观测器依据电机的基本物理定律和数学模型,如电压方程、磁链方程和转矩方程等,建立起可测量变量(如定子电压、电流)与不可直接测量状态变量(如转子位置、速度、磁链)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测量得到的实时数据,通过数值计算和算法迭代,不断更新对这些状态变量的估计值。

1.2 常见类型

  • 基于滑模变结构的观测器:通过设计滑模面和切换函数,使系统状态在滑模面上滑动,对系统参数变化和外部干扰具有较强的鲁棒性,但可能存在抖振问题。
  • 基于模型参考自适应的观测器:将一个参考模型与实际电机模型进行比较,通过自适应算法调整观测器的参数,使观测器的输出跟踪参考模型的输出,具有较好的自适应能力,但对模型的准确性依赖较大。
  • 基于扩展卡尔曼滤波的观测器: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对电机状态进行最优估计,能够有效地处理系统中的噪声和不确定性,但计算量较大,对硬件要求较高。

APM32F035 无感FOC代码使用滑膜观测器,下面是相关的参数设定。

1.3 作用

观测器在电机 FOC 中起着关键作用,它能够实现无传感器控制,降低系统成本和复杂性;提高控制性能,确保电机在不同工况下的稳定运行;进行磁链估计,实现磁场定向控制和故障诊断;还能对干扰和不确定性进行补偿,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观测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可测量的电机变量(如电压、电流等)来估计那些难以直接测量的电机状态变量(如转子位置、速度、磁链等)。

1.3.1 转子位置和速度估计
  • 无传感器控制:在一些应用场景中,安装物理传感器(如编码器)来直接测量电机转子的位置和速度可能会增加系统成本、体积和复杂性,甚至在某些恶劣环境下无法使用。观测器可以基于电机的数学模型和测量到的电气量(如定子电流、电压),通过算法估计出转子的位置和速度,从而实现无传感器控制,降低系统成本和提高可靠性。
  • 提高控制性能:准确的转子位置和速度信息对于 FOC 算法至关重要。观测器能够实时、精确地估计转子位置和速度,为矢量控制提供准确的反馈,使电机在不同工况下都能保持良好的运行性能,如在启动、制动、变速过程中实现平滑过渡,提高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和稳定性。
1.3.2 磁链估计
  • 磁场定向控制:FOC 需要对电机的定子磁链和转子磁链进行准确的控制和定向。观测器可以估计出磁链的幅值和相位,从而实现定子电流的 d 轴和 q 轴分量的解耦控制,使电机能够按照期望的方式运行,提高电机的效率和功率因数。
  • 故障诊断与保护:通过观测磁链的变化,可以监测电机内部的磁场状态。当电机出现故障(如绕组短路、磁路饱和等)时,磁链会发生异常变化,观测器可以及时检测到这些变化,为故障诊断和保护提供依据,避免电机进一步损坏。
1.3.3 干扰和不确定性补偿
  • 系统稳定性增强:实际的电机系统中存在各种干扰因素(如负载扰动、电磁干扰等)以及模型不确定性(如电机参数的变化)。观测器可以实时估计这些干扰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并通过控制器进行补偿,从而增强系统的稳定性和鲁棒性,保证电机控制系统在各种复杂工况下都能稳定运行。
  • 优化控制策略:基于观测器对干扰和不确定性的估计,可以进一步优化控制策略,如采用自适应控制、鲁棒控制等方法,使电机控制系统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的工作条件和变化,提高控制精度和性能。

2、RS(相电阻)

测量方式:

  • 可以直接通过电机参数规格书,有些会标明,如上图中PHASE TO PHASE RESISTANCE:表明相电阻为 0.18 欧姆(Ω)
• 可以通过万用表测量任意两相之间的电阻值,将测出的电阻值除以2即可,根据下图可以了解到假如测量到A、B两相之间实际是Rbo和Rao的和,因此在不考虑误差的因素下实际值为测量到的值的一半。

3、RL(相电感)

测量方式:

  • 可以直接通过电机参数规格书,有些会标明。
  • 可以通过电桥在1Khz的频率下任意两相的电感值LL,相电感Ls=LL/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