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怎么设置pwm参数实时生效啊?

楼主(2025-01-22):
我这都会延时一个波形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后来发现是更新寄存器的时机不对,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PWM 的参数需要在更新事件(比如 TIMx_EGR 寄存器的 UG 位)触发后才会生效,试试看手动触发一下?

网友C:
楼主是不是用了 shadow 寄存器?如果是的话,记得开启自动重装载预装缓冲器(ARPE)。

网友D:
我之前解决这个问题是直接关闭影子寄存器,这样修改寄存器就实时生效了。

网友E:
实时生效的话,感觉可以直接修改 CCR 寄存器,别等更新事件了。

网友F:
看看有没有设置 PWM 模式为中心对齐模式,这个模式可能会有点延迟。

网友G:
如果需要更快的响应,可以试试用 DMA 更新 PWM 参数,比手动修改快。

网友H:
楼主用的是哪个时钟源?主频低的话也可能影响实时性,优化一下试试?

网友I:
我之前调 PWM 也是延迟好久,后来发现是中断优先级设置太低了,调高就好了。

网友J:
再不行就用硬件触发更新事件,比如外部中断或者软件触发,看会不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