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12V BUCK电路转10V 和5VBUCK电路转3.3V 电路 电感的波形

楼主(2025-01-23):
BUCK电路,一种降压电路,工作原理如下:电路中6脚输出的是12V幅度、占空比可调的矩形波。此波形通过电感L2和电容C15滤波,最终形成稳定的3.3V电压

网友A(2025-02-28):
电感L2的作用是平滑电流变化,避免电流在开关过程中出现剧烈波动。

网友B:
这种buck的话,其实你直接选择一个合适的芯片直接搞就行

网友C:
12V转10V BUCK电路的电感波形特点:电流波形:三角波,电流从最小值(I_min)线性上升到最大值(I_max),然后线性下降

网友D:
电感电流始终大于零,波形为连续的三角波。

网友E:
电流纹波(ΔI)取决于电感值(L)、开关频率(f)和占空比(D)。

网友F:
不连续导通模式(DCM):电感电流会下降到零,波形为锯齿波。

网友G:
电流纹波较大,适用于轻载条件。

网友H:
通常设计时,电流纹波取负载电流的20%-40%。

网友I:
在BUCK电路中,电感的电流波形为锯齿波,其上升和下降的斜率由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电感值决定。通过调整占空比,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

网友J:
还真没注意电感部分的波形呢

网友K:
我觉得可以考虑弄个专用芯片,一般来说这种就不用咋考虑波形了

网友L(2025-04-29):
控制开关管的开关频率和占空比,通过改变占空比来控制输出电压的大小。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高,反之则输出电压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