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高性能应用的强力引擎与代码实践

楼主(2025-01-23):
STM32H7 系列微控制器是 STMicroelectronics 推出的高性能产品线,专为需要高计算能力和实时性能的应用设计。在这一系列中,STM32H723 是一颗特别受工程师青睐的型号。它以高达 550 MHz 的 Cortex-M7 内核为核心,结合丰富的外设和内存资源,为复杂的嵌入式系统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案。本文将结合 STM32H723 的技术特点,分享一段代码示例,展示如何在该 MCU 上实现基本的 GPIO、UART 和 ADC 功能。

STM32H723 的核心优势STM32H723 不仅性能强大,还具有丰富的集成功能,适用于物联网、工业控制、高级显示系统等多个领域。以下是它的主要特点:
  • 基于 ARM Cortex-M7 内核,运行频率高达 550 MHz。
  • 高达 1 MB SRAM 和 2 MB Flash,为复杂应用提供充分的内存。
  • 支持高速外设,如 Ethernet、USB 3.0 和 SDMMC。
  • 高性能 ADC,支持 16 位分辨率,采样速率高达 3.6 MSPS。
  • 提供多种电源模式,优化功耗表现。
接下来,通过代码实例展示 STM32H723 在 GPIO 输出、UART 通信以及 ADC 数据采集中的实际应用。

示例代码以下代码使用 HAL 库实现以下功能:
  • 初始化 GPIO,用于控制 LED。
  • 配置 UART,实现 115200 波特率的通信。
  • 读取 ADC 数据并通过 UART 输出。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m32h7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3;
ADC_HandleTypeDef hadc1;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3_UART_Init();
    MX_ADC1_Init();

    char msg[50];
    uint32_t adcValue;

    while (1)
    {
        // 启动 ADC
        HAL_ADC_Start(&hadc1);
        if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 HAL_OK)
        {
            adcValue = HAL_ADC_GetValue(&hadc1);
            snprintf(msg, sizeof(msg), "ADC Value: %lu\r\n", adcValue);
            HAL_UART_Transmit(&huart3, (uint8_t*)msg, strlen(msg), HAL_MAX_DELAY);
        }
        HAL_GPIO_TogglePin(GPIOB, GPIO_PIN_0); // 切换 LED 状态
        HAL_Delay(500); // 延迟 500 毫秒
    }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28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2;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 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4;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4);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static void MX_USART3_UART_Init(void)
{
    huart3.Instance = USART3;
    huart3.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3.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3.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3.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3.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3.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3.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art3);
}

static void MX_ADC1_Init(void)
{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SYNC_PCLK_DIV4;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HAL_ADC_Init(&hadc1);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0;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2CYCLES_5;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总结STM32H723 的高性能内核和强大外设使其成为构建复杂嵌入式系统的理想选择。本文通过代码展示了 GPIO、UART 和 ADC 的基本操作,为工程师们提供了入门指导。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项目需求扩展这些功能,例如引入 DMA、FreeRTOS 等实现更高效的设计。

网友A:
STM32H723 的 ADC 分辨率让我印象深刻,特别适合高精度采集。

网友B:
感觉这颗 MCU 比 F4 系列快不少,适合工业应用!

网友C:
终于找到一个详细的 H7 系列教程,收藏了!

网友D:
如果能加上 FreeRTOS 的例子就更好了。

网友E:
这颗芯片适合做电机控制吗?看上去性能很强。

网友F:
我用 H743 做过项目,但觉得 H723 的性价比更高。

网友G:
配置时钟那部分一直是我的痛点,这篇文章解释得挺清楚。

网友H:
H7 系列支持的外设真的丰富,像 Ethernet 和 USB 这些功能很好用。

网友I:
感谢分享代码,学到了如何配置 ADC 和 UART。

网友J: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K:
16位的adc我喜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H7 系列支持的外设真的丰富,像 Ethernet 和 USB 这些功能很好用。

继承了usb收发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用 H743 做过项目,但觉得 H723 的性价比更高。

h系列比f系列便宜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