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电流环路控制4-20mA精品模块CP1391简介

楼主(2025-01-23):
该模块,它经过精心设计,长期应用中反复改版后的电路,再封装而成的电子模块。该模块是精密电流输出转换器,用于电流环路传输模拟 4mA 至 20mA 信号。该模块实现精准的电流调节和电流限制功能。

  三大优点:
1. 功耗低(85uA±20uA)
2. 精度高(0.3%F·S)
3. 电压范围宽(8-40V

    最简单的应用
它仅接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实现4-20mA输出调控。最小输出电流是模块的自身功耗85uA±20uA),最大电流是模块的饱和电流(21.8mA±0.5mA)。所准确地说,实现上述最小电流至最大电流的调控。

典型应用

模块第3脚内部有一个高精度的电压源(3.3V),可以为外设供电,模块第2脚是信号源输入脚,输入0-2V,对应输出0-20mA,当输入超过2V模块输出电流将逐步进入饱和。为了应用MCU输出的PWM信号对模块的精准调控,可按图中来实现,增加一个反相器(可用NC7SZ14),图中电阻分压是为了兼容VPP=5VPWM信号。
MCU输出PWM信号配置建义,因图中有一个反相器,所以PWM输出应该设为反极性的(即占空比越高输出电流越小);定时器的周期(ARR=Vref*10000,即33000。这样比较值(CRR4000时,输出就是4mA;比较值20000时,输出就是20mA。细调ARR就可以让CRR的值更接近输出的电流值。

模块内部简述
模块4脚内部有一只二极管,有效防止电源反接而损坏模块。模块3脚连接内部3.3V的基准供外部使用,此基准输出带有限流(建义用量<100uA),当电流过大时会产生较大的输出误差或进入限流保护。模块2脚内部连200k电阻输入,高输入阻抗良好匹配前级输入。模块1脚是地,需输入设备的地线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