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IX™] SENT Ignore End Pulse的意思

楼主(2025-01-23):
想咨询下英飞凌大佬,SENT 模块中 Ignore End Pulse 寄存器位的意思什么? , 下图IEP = 1 是表示 Sensor 不发送End Pulse 吗?

网友A:
SENT 模块中 Ignore End Pulse 寄存器字面意思忽略最后脉冲

网友B(2025-02-27):
SENT 是一种用于传感器和微控制器之间通信的协议,通常用于汽车传感器和工业应用。

网友C:
IEP = 1 本身并不意味着传感器不发送结束脉冲,而是指接收端的SENT模块在接收到结束脉冲时会忽略该脉冲。

网友C:
SENT协议仍然允许传感器发送结束脉冲,只是接收模块不去响应或依赖该脉冲来确定数据传输结束。

网友D:
去掉最后一个脉冲

网友E:
在英飞凌的SENT模块中,Ignore End Pulse(IEP)寄存器位的作用是用于控制是否忽略来自传感器的End Pulse(结束脉冲)

网友F:
SENT协议是一种单线异步串行通信协议,主要用于汽车ECU(电子控制单元)与传感器之间的快速信息交互。

网友G:
在这种协议中,传感器以一串方波的形式发送数据,方波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长短表示信号的大小,而End Pulse则通常用于标示数据包的结束

网友H:
当IEP寄存器位被设置为1时,这意味着SENT模块将忽略来自传感器的End Pulse。

网友I:
即使传感器发送了End Pulse,SENT模块也不会将其作为数据包结束的标志来处理。这种设置可能用于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其中End Pulse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数据的正确接收和处理。

网友J:
“下图IEP = 1 是表示 Sensor 不发送End Pulse 吗?”的答案是否定的

网友K:
IEP = 1 表示的是SENT模块将忽略传感器发送的End Pulse,而不是传感器不发送End Pulse

网友L:
传感器是否发送End Pulse取决于其设计和配置,而与SENT模块的IEP寄存器位设置无关。

网友M:
IEP寄存器位为SENT模块提供了一种灵活的配置选项,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景和需求。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的系统设计和要求来设置IEP寄存器位的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B:
SENT 是一种用于传感器和微控制器之间通信的协议,通常用于汽车传感器和工业应用。 ...

这是一个专门的协议?唉,这协议事真多。

网友P:
不发送最后一个脉冲

网友Q(2025-03-30):
IEP = 1 本身并不意味着传感器不发送结束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