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BLDC芯片(MDRH40)

楼主(2025-01-24):
针对低压空调排水泵应用,笙泉科技已推出BLDC 专用MCU芯片(MDRH40),它是内置MDE(马达控制)有感(带Hall sensor)之方案,让复杂的电机控制变的简单,只需简单的寄存器指令,即可实现完整且有效率的电机方波/弦波控制。
MDRH40应用框图
●内含8051内核MCU,MDE(电机控制)
●支持霍尔组件和霍尔IC,支持闭环速度控制
●内建8KB Flash
●内置40V Gate-Driver
●内建UART,8-Ch ADC,支持PWM、捕获、OCP(过流保护)
<span]
问题Q2:电机出现”启动不了”。(解决方法):检查Hall相序是否正确,可按下列方法去确认:步骤1:●先确认马达正转方向(马达U相电压领先V相120度,V相领先W相120度)。方法:●马达UVW三条线脱离驱动板,将示波器CH1正极(+) 连接马达U相线,CH1负极(GND)连接马达V相线,CH2正极连接马达V相线,CH2 GND连接马达V相线,以工具或手旋转马达转子,示波器波形若是如下图1则为正转方向, 如为图2则为反转方向。
<span](图3a: Hall相序对位)
(图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