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原来LDO要这样选!

楼主(2025-01-24):
LDO选型指南
1.电压
输入电压:指LDO Vin的电压范围,如果输入电压高于LDO的最大工作电压,将会超过电压耐受程度而损坏,若输入电压低于LDO的最小工作电压,那么LDO将无法正常工作。
输出电压:指LDO Vout的电压值,常用来供应给MCU电压来源,常见的电压值有3.3V、5.0V,也有其特殊应用的可调整电压值;再者需考虑输出电压的精度(Accuracy),表示LDO输出电压的误差值。

MGR2202 为例:输入电压4V~24V变化下,输出电压3.3V精准度几乎不变。
2. 电流
输出电流:指LDO所能提供的最大输出电流,需确保应用上的供应电流,若超过其耐受电流值,不仅会造成输出电压值降低的不稳定性,还可能会有功率过大的问题。
静态电流:指LDO内部电路的自耗电。静态电流IQ会从GND脚位流出,当低功耗应用时应为越小越好,可减少耗电产生,且静态电流与输入电压值成正比,也与输出电流值成正比,需考虑到最大输入电压、输出电流。
MGR2402 为例:输入电压4V~42V变化下,静态电流IQ几乎只变化0.4µA。

MGR2402 为例:输出电流增加,静态电流IQ也随之上升。

网友A:
LDO的输入电压范围与您的电源电压兼容。输入电压不应超过LDO的最大工作电压,否则可能会损坏LDO。

网友B:
所选LDO能够在所有工作条件下提供足够的电流,以避免因电流不足而导致的性能下降或损坏。

网友C:
LDO的输出电压应与电路的工作电压相匹配。

网友D:
考虑LDO在不同温度下的性能。温度变化可能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E:
选择能够满足系统最大负载电流需求的LDO,并留有一定的裕量

网友F:
在满足性能要求的前提下,考虑LDO的成本以及供应商的交货期和供应稳定性。
选择性价比高的LDO可以降低产品成本并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G:
考虑LDO的封装形式对散热的影响。
在一些高功率应用中,需要选择具有良好热性能的LDO,并确保其封装形式有利于散热。
根据电路板空间和散热要求,选择合适的封装类型和尺寸。封装应易于安装和散热,一般尺寸越大,散热越好。但同时也要考虑封装对电路板布局和布线的影响。

网友:
LDO的输出电压应能稳定在设定值,不受负载、温度和时间的影响。

网友H:
对于对噪声敏感的应用,需要选择具有低噪声特性的LDO。

网友I:
LDO的效率定义为输出功率与输入功率的比值。较高的效率意味着更少的能量损耗和更低的发热。

网友J:
LDO能够提供足够的输出电流以满足负载需求。超过LDO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能会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或损坏LDO。

网友K:
考虑是否需要过流保护、过温保护等功能,以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网友L:
LDO的输入电压范围覆盖系统的输入电压,通常输入电压应高于输出电压加上压差电压

网友M:
LDO负载变化或输出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的变化量。较低的负载调整率意味着输出电压在负载变化时更稳定。

网友N:
高PSRR的LDO在存在电源噪声的情况下能提供更好的电压稳定性。这对于需要高精度和低噪声电源的应用尤为重要。

网友O:
在选择LDO时,要确认所需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否在该LDO的允许范围内。

网友P:
LDO应能提供足够的输出电流以满足电路的最大负载需求。

网友Q:
评估LDO的热耗散能力。
在高功率应用中,散热性能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