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看懂LDO概要

楼主(2025-01-28):
电源管理芯片主要包括有AC/DC(交流转直流)、DC/DC(直流转直流)、驱动IC、保护芯片、LDO(低压差稳压器)、负载开关、PMIC...等。2018年全球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约为251亿美元,受益于物联网及5G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及需求的不断增加,预计2026年将扩张至约550亿美元,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9%。以2021年电源管理芯片各品类规模來說,其中标准PMIC、DC-DC、LDO等品类规模占比较高,分別占13.94%、13.12%、9.27%
2021年电源管理芯片各品类规模
资料来源: 观研天下 & 方正证券研究所
LDO概述低压差稳压器(Low-dropout regulator: LDO),又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属于电源管理电路。*低压差: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差值,相较于其他电源管理IC较低*线性: 调整管(MOS)基本处于线性工作状态*稳压器: 在正常的输入范围内,输出端都稳定在一个固定值 LDO电路结构 (以MGR2202为例)
LDO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与优点
LDO需要的外接组件很少,可广泛应用于許多产业,适合从较高的输入电压(Vin)转换成较低输出电压(Vout)的应用,这种应用的功率消耗通常较低,尤其适用于要求低噪声、低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差很小的应用环境。
LDO方案 (MGR系列)笙泉科技推出的高性能 LDO系列方案(MGR78L05 / 2503 / 2202 / 2402 / 2105),可在多种应用中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的输出电压,其具备以下特色:● Vin : 6V / 24V / 30V / 40V / 100V● Iout : 50mA / 100mA / 150mA / 250mA / 300mA● 提供EN PIN关闭LDO电源,可省电    (备注: 有EN Pin需求需选择有EN pin功能,且为SOT 235封装) PSRR高规格抗纹波干扰 (条件1KHz)● 电压转换效率高,低IQ(静态电流)● 小封装尺寸MGR系列规格
注: Adj 表示电压可调整

网友A(2025-05-25):
适合低功率、低电流应用,尤其是输入输出电压差较小时效率较高。

网友B:
线性稳压器,通过调整内部晶体管 的导通状态,将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C:
通过负反馈系统动态调整PMOS管(或晶体管)的导通状态,维持输出电压稳定。当输出电压波动时,误差放大器比较基准电压与分压采样信号,调节PMOS的栅极电压,从而控制输出电流

网友D:
靠近LDO放置,滤除电源噪声,推荐低ESR陶瓷电容

网友E:
高PSRR的LDO能更好地抑制输入电压的纹波,适用于对电源噪声敏感的应用。

网友F:
固定输出电压的LDO使用方便,但输出电压种类有限。
可调输出电压的LDO灵活性更高,但需要外部分压电阻。

网友G:
使能信号关闭时,LDO消耗的电流,应尽可能小。

网友H:
输出电流越大,LDO的成本越高。

网友I:
影响稳定性与纹波,需按规格书选择容值和类型(如钽电容或陶瓷电容),耐压值至少为输出电压的2倍

网友J:
LDO在工作过程中会产生热量,需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I: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最小差值,LDO能够维持稳压的最低输入电压。

网友G:
在输出端加LC滤波(如10μH电感+1μF电容),进一步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K:
LDO 最大输出电流需大于负载峰值电流(留 20% 余量),避免过载导致过热保护。

网友L:
选择带短路保护功能的LDO,防止输出短路时芯片损坏。

网友M:
输入电容靠近LDO输入端,输出电容靠近负载端,选择合适的电容类型和容值。

网友N:
无负载时的自身功耗,低功耗应用需选择低IQ产品

网友O:
LDO自身消耗的电流,影响轻载时的效率。

网友P:
通过分压电阻采样输出电压,与内部基准电压比较,误差放大器驱动调整管(BJT 或 MOSFET)调节压降,维持输出稳定。

网友D:
推荐 10μF 以上(需注意 ESR 低),部分 LDO 要求电容≥最小容量(如 1μF),否则可能振荡。

网友B:
通过增大输出电容或优化环路带宽改善负载突变时的电压波动

网友Q:
输入 / 输出电容靠近 LDO 引脚,缩短电流路径,减少寄生电感。

网友R:
LDO是低噪声、低压差场景的理想选择,但需严格遵循输入电压、热设计、电容选型等要求。

网友S:
选择LDO时,最大输出电流应大于负载电流,并预留余量。

网友T:
若 LDO 自身不带过流保护,需在输出端串联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丝(PPTC),防止负载短路损坏芯片。

网友U:
使用ESR过低的陶瓷电容导致LDO振荡 → 按手册要求串联电阻或更换电容。

网友V:
若LDO输出3.3V且压差为0.3V,输入电压至少需≥3.6V。

网友W:
一种线性电源,用于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X:
通过EN引脚关断LDO,进一步降低待机功耗。

网友K:
超出最大输入电压可能损坏LDO

网友Y:
设计时应考虑最坏情况下的压差,确保LDO在所有条件下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Z:
开关电源(Buck/Boost):适用于大电流、高压差场景(如12V转5V,电流2A)。
电荷泵(Charge Pump):适用于小电流、倍压/降压场景(如3.3V转-3.3V)。

网友AA:
LDO效率受输入输出电压差和负载电流影响

网友AB:
由压差和负载电流决定,轻载时效率低,重载时效率相对较高

网友AC:
用于将较高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低频输出电压的线性稳压器件

网友AD:
电容尽量靠近LDO的输出引脚,减小寄生电感。

网友L:
压差电压(Dropout Voltage)‌:维持输出电压稳定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
负载调整率(Load Regulation)‌:负载电流变化时输出电压的波动(如±1%)。
线性调整率(Line Regulation)‌: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如±0.05%/V)。
静态电流(Quiescent Current, IQ)‌:芯片自身消耗的电流(影响低功耗设计)。
输出噪声(Noise)‌:输出电压的纹波(如10μV~100μV RMS)。
PSRR(电源抑制比)‌:对输入电源噪声的抑制能力(如60dB@1kHz)。

网友AE:
关闭使能时,低 dropout (LDO) 稳压器功耗低,以减少能源浪费。

网友AF:
其核心功能是将输入电压(通常高于输出电压)转换为稳定的直流电压,适用于对电源噪声、稳定性要求高的场景。

网友AG:
调整管(尤其是 BJT 型)的功率路径需加粗铜箔,降低阻抗。

网友AA:
LDO是低功耗、高精度稳压的优选方案,核心优势是低压差、低噪声、输出稳定

网友AH:
选择具有过热保护功能的LDO,防止过热损坏。

网友R:
减少输入输出电路之间的环路和交叉干扰,确保信号纯净。

网友AI:
在输入输出间加肖特基二极管,防止输入电压低于输出时电流倒灌损坏芯片

网友P:
压差越小越好,因为这意味着LDO可以在更低的输入电压下工作。

网友F:
LDO的地引脚与负载地低阻抗连接。

网友H:
输入电压在LDO的额定范围内,避免过高或过低。

网友AJ:
电池供电时,需选择压差小于电池放电终了电压与输出电压之差的LDO

网友AI:
输入电压波动较大时,可串联 NTC 热敏电阻或使用 TVS 二极管抑制浪涌电压。

网友Q:
避免负载瞬态电流超过LDO的额定电流

网友AK:
选择合适的封装形式,增加散热片或散热材料,确保良好接触。

网友AL:
多数LDO内置过流保护,当负载电流超过阈值(如1.5倍额定电流)时,调整管关断,避免损坏。需验证过流保护的响应时间和阈值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C:
在输入端并联肖特基二极管(如 BAT54),防止输入电压反接时损坏内部元件。

网友N:
在高负载或高温条件下,考虑电流降额使用。

网友AM:
LDO的功耗会转化为热量,需要考虑散热问题。
使用足够的散热措施,如散热片或铜填充,以控制温升。

网友AN(2025-07-03):
电容器位置影响滤波效果,输入端选低ESR电解电容,输出端用陶瓷电容或钽电容。

网友AO:
增加输出电容可以缓冲电流变化,优化带宽则能减少响应时间,降低电压波动。

网友AP:
LDO效率受电压差和电流大小影响,电压差越大、电流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AQ:
电流越大,所需LDO(低压差稳压器)能提供的稳定电流越多,通常这会要求更复杂的内部设计,导致成本上升。

网友AR:
LDO作为电源管理芯片的一种,确实在低功耗、低噪声的应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物联网和5G的发展,LDO的市场潜力巨大。

网友AS:
增强Bjt功率路径,用粗铜箔减少阻抗,提高电流承载能力。

网友AT:
高PSRR的低压差线性稳压器(LD)能有效减少输入电压中的噪声,适合对电源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

网友AU:
使用散热片或风扇,确保ldo工作温度合适。

网友AV:
LDO旁放电容,用低ESR陶瓷电容滤波,降低噪声。

网友AW:
选电容看规格,耐压要超输出两倍,纹波稳度才达标。

网友AX:
这玩意儿就像电压变压器,把高的电稳定下来,给设备供电。

网友AY:
低噪声降压稳压器(LDO)适合低噪声和电压差需求,但使用时要仔细考虑电压、散热和电容选择。

网友AZ:
降低LDO的内部功耗有助于提高轻载情况下的效率。

网友BA:
选LDO,记得输出电流要超出负载,多留点空间才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