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我看灵动有两款关于SOP8的芯片

楼主(2025-01-23):
我看灵动有两款关于SOP8的芯片,一个是F0010一个是G0,这俩芯片的性能差不多吧,官方一般主推的是F0还是G0啊?

网友A:
这两款都是常用芯片吧

网友B:
G0配备了丰富的外设接口和功能模块,如DMA通道更多,I2C支持Fast Mode Plus,ADC精度和速度也有提升,定时器更强大

网友C:
G0  没有DMA 吧

网友D:
灵动F0010基于ARM® Cortex®-M0处理器,是一款32位高性能微控制器,提供低成本、低功耗的平台,具有卓越的计算性能和先进的中断系统响

网友E:
F0010内置最大16K字节的闪存存储器和最大2K字节的SRAM

网友F:
F0010支持睡眠模式、停机模式和待机模式等多种省电工作模式,可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在低功耗、短启动时间和多种唤醒事件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

网友G:
灵动G0系列芯片通常具有较高的运行性能,能够满足各种复杂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H:
相比F0010等芯片,G0系列在功耗方面进行了优化,特别是在待机模式下的功耗更低,更适合对功耗要求严格的电池供电应用场景,如便携式医疗设备、可穿戴设备等

网友I(2025-02-27):
这款芯片通常也基于 ARM Cortex-M0+ 核心,但它一般配备了更强大的外设、更高的工作频率和更强的集成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