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大家有没有做关于433无线接收方面的?有推荐的方案吗

楼主(2025-01-23):
大家有没有做关于433无线接收方面的?有推荐的方案吗

楼主:
不是lora,就是类似于遥控器这种,不需要组网的;不过要是自己写个组网的好像也挺有意思

网友A:
现成的433模块+例程,某宝上看看。

网友B(2025-02-24):
(1)芯片方案选择可以看看这里哈:https://www.holtek.com.cn/page/applicationNotes/list/professional/wirelesswireless
(2)如RF配套设备,做产品应用,可以考虑直接使用RF模组,看这里哈:https://www.bestmodulescorp.com.cn/zh/bm2302-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