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同一型号的元器件,不同厂家的性能差异怎么这么大???

楼主(2025-01-23):
超声雾化振荡电路用到了BU406,淘宝上买了Fairchild的,电路可以完美震荡,输出功率也能达到(1.6W左右)。后来看到Fairchild时被ON收购了,于是又试了ON的,振荡是能振荡,输出功率却只有一半不到(0.8W不到)。
再后来用试了国产的也是输出功率不到一半。

每个厂家的都测了不止5个样品,每个厂家的自己的一致性都差不多。
国产的和ON的输出功率值都不到Fairchild的一半。
Fairchild感觉有点鹤立鸡群。
1.按道理说同一型号元器件,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的参数也应该差不多吧,为什么会有这么离谱的差别?看他们的数据手册也都差不多呀???
2.想着Fairchild不是被ON收购吗?怎么没有统一,还会有两种不同商标的器件?

网友A:
不同公司的合并收购,原来的料号一般不变,芯片、封装、测试等生产工艺不变,客户才敢继续采购使用。
如果不同公司相同型号的器件,实际性能差异很大,就需要考虑设计是否有问题了,从设计上解决问题,肯定是你的振荡电路和三极管本身的参数关系很大

网友B:
不同厂家或许会有自己的企业标准及分档规范,产品只要符合那就是合格品。用户务须事先做足功课,方能优选优用利于达标

网友C:
虽然不清楚你具体电路是啥,但是这就是一个NPN管,可以测试一下输出波形再确认是否可以通过优化驱动来达到你的需求

网友D(2025-02-22):
不同厂家的产品,性能参数会有差异。BU406的电流放大倍数比较小,要确定你的驱动电流是否足够,示波器观察一下关键点的波形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