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NEC通信协议

楼主(2025-01-23):
NEC通信协议是一种红外通信协议,常用于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等设备中。以下是其详细介绍:
协议格式
  • 引导码:由9ms的低电平和4.5ms的空闲(高电平)组成,用于标识信号的开始。
  • 地址码:8位,用于区分不同的设备,相当于设备的标识符。
  • 地址码反码:8位,是地址码的逻辑非,用于验证地址码的正确性。
  • 数据码:8位,代表遥控器上的按键信息,不同的按键对应不同的数据码。
  • 数据码反码:8位,用于校验数据码传输的准确性。
  • 结束码:通常为560μs的高电平,表示数据传输结束。
逻辑电平表示
  • 逻辑1:高电平脉冲宽度为2.25ms,低电平脉冲宽度为560μs。
  • 逻辑0:高电平脉冲宽度为1.12ms,低电平脉冲宽度为560μs。
数据传输方式数据传输采用脉冲位置调制(PPM)方式,通过脉冲串之间的时间间隔来表示数字信号。每位数据的传输时间固定,通过判断脉冲宽度来确定是逻辑1还是逻辑0。
重复码当长时间按住遥控按钮时,遥控器会发送重复码。重复码由9ms高电平和2.25ms的低电平以及560μs的高电平组成。
扩展NEC协议为了增加可用地址数量,扩展NEC协议将地址码扩展为16位,去掉了地址码反码的校验机制。这样可以支持更多的设备,但其他协议内容与标准NEC协议相同。
应用场景NEC协议广泛应用于各种需要红外遥控的设备中,如电视、空调、机顶盒等。通过红外接收头接收信号,设备可以根据协议解析出遥控器发送的指令,从而实现相应的功能控制。

网友A(2025-03-19):
NEC做遥控器比较常见呗

网友B:
一般来说,这种NEC有没有被**拦截的风险

网友C:
我觉得NEC没有WiFi的好用呢

网友D:
看这个还不错啊,介绍,而且好像挺简单

网友E:
NEC就支持38KHz的吗?

网友F:
感觉就是个红外编码操作啊?

网友G:
有没有人用NEC做其他的平台项目啊?

网友H:
数据反码是为了做校验来说吗?

网友I:
我觉得这种比较强的就是用时间长短来实现高电平和低电平

网友J:
话说重复码有没有必要啊?不如直接再开个协议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