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DIY一台测量电容的仪器呢

楼主(2025-01-23):
想找个开源的电容测量仪,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没有如何做一个啊,推荐一下方法或者理论,数字显示的。

网友A:
设计的原理可以基于 RC时间常数法 或 LC振荡法,这是常见的测量电容的方法。

网友A:
1. RC充放电电路
搭建如下简单电路:

将待测电容(

网友B:
准备找单片机试试看,看这个方法有效果没先示波器观察一下充放电过程。

网友C:
用电阻测电容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D:
这个思路不错,准备做给试试。

网友E:
有人做的这样的

网友F(2025-02-26):
开始做了吗?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