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RC充放电电路测量电容容量

楼主:
选择基于 RC时间常数法 的方法,这是实现相对简单且常用的方案。其核心思想是测量电容的充电或放电时间,通过已知的电阻和时间常数计算电容值。

其中:

C:电容容量

R:已知电阻值

t:充电到特定电压的时间

V out :目标电压
V in :输入电压

楼主(2025-01-23):
测量流程
放电阶段:设置数字引脚为低电平,将电容完全放电,确保起始电压为 0V。
充电阶段:设置数字引脚为高电平,通过电阻对电容充电。
时间测量:通过 ADC 采样监测电压,当电压达到目标值(如

楼主:
校准与优化
校准:

使用已知精度高的标准电容对仪器进行校准。
根据测量值和标准值的偏差调整公式中的补偿因子。
提高测量范围:

使用多档位电阻切换以适应不同范围的电容测量(如小电容用 1MΩ,大电容用 1kΩ)。
利用软件自动选择合适的档位。
增强功能:

增加按钮用于切换档位或模式(如 nF、uF 等)。
添加 EEPROM 存储校准数据,提高测量精度。

楼主:
成品扩展功能
支持小电容(pF级)测量:
结合 LC 振荡法测量较小的电容,设计一个高频振荡电路模块。

支持显示屏:
增加一个 I2C 接口 OLED 显示屏,可以实时显示电容值和测量状态。

便携式电源:
使用锂电池供电,增加充电模块,制作成便携式仪器。

高级模式:
增加功能,比如测量等效串联电阻(ESR)或漏电流。

楼主:
那么你做过电容测量仪器的DIY吗?

网友A: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
好方法,可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