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调度器的实现方法

楼主(2025-01-23):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 模拟任务堆栈
uint32_t Task1_Stack[128];
uint32_t Task2_Stack[128];

// 模拟任务控制块 (TCB)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StackPointer; // 堆栈指针
    uint32_t Priority;      // 任务优先级
} TCB;

TCB Task1_TCB, Task2_TCB;

// 当前任务指针
TCB *CurrentTask;
TCB *NextTask;

// 模拟任务函数
void Task1(void) {
    while (1) {
        printf("Task 1 is running\n");
        // 模拟延时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000; i++);
    }
}

void Task2(void) {
    while (1) {
        printf("Task 2 is running\n");
        // 模拟延时
        for (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000; i++);
    }
}

// 初始化任务
void Task_Init(void) {
    // 初始化 Task1 堆栈和控制块
    Task1_TCB.StackPointer = &Task1_Stack[127];  // 设置栈顶
    *Task1_TCB.StackPointer-- = (uint32_t)Task1; // 设置 PC 为 Task1 函数地址

    // 初始化 Task2 堆栈和控制块
    Task2_TCB.StackPointer = &Task2_Stack[127];
    *Task2_TCB.StackPointer-- = (uint32_t)Task2;

    // 设置初始任务
    CurrentTask = &Task1_TCB;
    NextTask = &Task2_TCB;
}

// 模拟任务切换
void Task_Switch(void) {
    // 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
    __asm volatile ("PUSH {R0-R12, LR}");

    // 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TCB *Temp = CurrentTask;
    CurrentTask = NextTask;
    NextTask = Temp;

    // 恢复下一个任务上下文
    __asm volatile ("POP {R0-R12, LR}");
    __asm volatile ("BX LR");
}

int main(void) {
    Task_Init();

    while (1) {
        Task_Switch(); // 定期切换任务
    }
}

楼主:
你懂RTOS背后的知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