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除了ADC,单片机有比较器吗

楼主(2025-01-23):
我看PIC的单片机有比较器,不知道STm32有没有内部的比较器。

网友A:
TM32 部分系列芯片内置了 模拟比较器(Analog Comparator),用于比较两个模拟电压并输出一个逻辑电平信号。这些比较器非常适合用于电压监测、过流保护、信号整形等场景。

网友B: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C:
必须有啊,别家有的咱都有,别家没有的咱也有

网友D:
我记得是有比较器的

网友E:
STM32具有内部的比较器

网友F:
STM32是一款基于ARM Cortex-M内核的32位微控制器,广泛应用于嵌入式领域。其内部包含了多种外设和功能模块,其中就包括比较器

网友G:
STM32内部的比较器是模拟量的比较器,可以与APB2时钟同步

网友H:
比较器具有正负极输入信号端,正极通过INPSEL选择输入信号,负极通过INMSEL选择输入信号。同时,比较器还具有滞回功能,可以通过配置CSR寄存器中的HYST位来选择滞回电压,从而增加比较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I:
一般来说,比较器的输出信号可以连接到多个外设和总线上,如高分辨率定时器(HRTIM)、GPIOEXTI总线和TIMx定时器等。这使得比较器可以灵活地应用于各种场景,如模拟信号的比较、阈值检测、边沿触发中断等

网友J:
在使用STM32内部比较器时,需要进行初始化配置,包括使能SYSCLK时钟、初始化GPIO(将要使用的比较器引脚定义为模拟量模式)、配置CSR寄存器(使能比较器、选择滞回电压、配置输出极性等)、锁定寄存器(如果需要)以及配置中断等步骤

网友K:
STM32内部的比较器是一个功能强大且灵活的外设,可以满足各种模拟信号比较和阈值检测的需求

网友L:
有的,STM32某些系列芯片内部是带比较器的,比如STM32G0、STM32L0、STM32F3等。

网友M:
楼主可以查一下STM32G4系列的手册,里面不仅有比较器,还有放大器功能,非常强大。

网友N:
STM32F1、F4等早期系列大多没有内置比较器,主要是在低功耗和高精度系列才有。

网友O:
比较器在硬件上类似于ADC的前端,直接输出比较结果,可以大大节省处理时间。

网友P:
我用过STM32L4的比较器做过过压保护,反应速度比ADC采样快多了,很适合实时监测。

网友Q:
需要注意的是,STM32的比较器通常与OPAMP复用,需要合理配置引脚和功能。

网友R:
如果楼主项目中用不到比较器,其实ADC也能通过软件模拟实现简单的比较功能。

网友S:
PIC的比较器确实好用,不过现在STM32的功能也越来越全面了。

网友T:
建议去CubeMX里看看配置选项,一些高性能型号能直接启用硬件比较器。

网友U:
ST文档中通常会把比较器和低功耗功能放一起讲解,楼主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V:
你直接去cubemx或者STFinder上选型就好了,就能看到有没有比较器了

网友W:
ST的肯定会有比较器啊,这个比较器做电机电控之类的非常方便

网友X(2025-11-06):
单片机有比较器,不过PIC的比较器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