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没有可以生成代码的cubeMX吧

楼主(2025-01-23):
我看到有个stm8的cubeMX,不知道如何生成代码,没找到对应按钮。

网友A:
是的,STM8cubemx不支持生成源码

网友B:
其实cubemxSTM8版本应该是为了知道每个外设的功能情况吧

网友C:
STM8没有可以生成代码的CubeMX

网友D:
STM8CubeMX是一款用于STM8微控制器配置的工具,但与STM32CubeMX不同,STM8CubeMX目前并不支持生成代码的功能

网友E:
对于代码生成,STM8CubeMX并不支持,用户需要手动编写代码来配置外部中断、PWM等功能

网友F:
其实STM8CubeMX的主要功能是图形化引脚配置,它可以方便地配置STM8微控制器的引脚、时钟树等,并生成相应的配置报告,方便软件、硬件工程师查阅配置信息

网友G:
一般来说,对于STM8微控制器的开发,开发者需要依赖其他集成开发环境(如ST Visual DevelopIAR Embedded Workbench)和编译器(如COSMICRAISONANCE)来编写、编译和调试代码。这些开发环境和编译器提供了丰富的功能和工具,可以帮助开发者高效地开发STM8应用

网友H:
网上有个叫小青蛙的工具,关于STM8的固件库快速配置软件

网友I:
STM8目前确实没有像STM32那样完整的CubeMX支持,主要用的是STM8 Cube Programmer和STM8 SPL库。

网友J:
楼主说的可能是STM8 CubeMX-like工具,但功能不太完善,更多是用来参考外设配置的。

网友K:
生成代码功能估计不会有了,STM8的生态确实比较陈旧,ST对这块支持不太积极。

网友L:
如果需要快速开发的话,建议直接用ST提供的SPL库手动写代码。

网友M:
我用IAR和Cosmic这两个工具链配合SPL写STM8程序,感觉还算顺手,就是不够自动化。

网友N:
ST对于STM8产品线的策略确实有点迷,可能以后会逐渐减少对它的开发支持。

网友O:
可以试试ST提供的STM8 Standard Peripheral Library,虽然有点老,但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P:
感觉STM8的资源比STM32少太多了,楼主如果项目不复杂,转STM32G0可能更省事。

网友Q:
楼主要是找到其他好用的第三方工具或者库,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R:
其实STM8的硬件性能还行,就是缺个现代点的IDE支持,不然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网友S:
这个确实没有支持生成代码,也不明白为啥,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