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中颖仿真器的说明

楼主(2025-01-23):
SH79F9271 的仿真功能只能通过Sino-Link 仿真器完成,利用Sino-Link 仿真器,也可
以完成下载烧录功能。
对于其他的仿真器,在中颖MCU中并不一定适用,一定要注意。

网友A:
JET51A功能强大且适用范围广,支持多种中颖单片机型号;而USB RICE66则专注于SH6610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及中颖全系列OTP产品的烧写

网友B:
还只能使用专用仿真器啊,这个有点鸡肋了。

网友C:
支持 Keil 集成编译环境(uVision2.34 及以上版本),可对 flash rom 和 data rom 进行编程,也能对加密位以及代码选项进行编程

网友D:
需安装 Keilc uvision2(V2.34 及以上版本)或者 uvision3,然后将下载的中颖 keil 插件解压缩后安装到 Keilc 的安装目录下

网友E:
将 JET51A 仿真器通过 USB 连接入计算机,若红色电源灯亮起,而绿色电源灯不亮,则需要手动安装 JET51 驱动程序

网友F:
适用于中颖全系列单片机的仿真和程序下载,包括中颖 SH79、SH88 和 SH89 全系列 8BIT FLASH MCU、SH68 系列 MP3/MP4 主控和 32BIT 主控、SH99F1XX 和 SH99F2XX 系列 ES 主控等

网友G:
USB RICE66是一款单片机硬件实时仿真器,能实时、清晰地实现对 SH6610 系列的四位元单片机的仿真,且其集成的烧写器能烧写中颖公司全系列 OTP 产品。

网友H:
明白了只能用专用的

网友I:
中颖的MCU一般都是通过仿真器进行仿真的

网友J(2025-02-23):
支持 Keil 集成编译环境

网友K(2025-05-31):
只能通过Sino-Link仿真器来完成

网友L(2025-11-19):
中颖仿真器用于调试中颖 MCU 的程序下载与在线调试,支持单步执行、断点设置等功能。通过 SWD 或 JTAG 接口连接,适配多种封装芯片。需搭配中颖 IDE 使用,部分型号支持离线烧录。使用时需注意接口定义与供电匹配,可快速排查程序逻辑问题,提升开发效率。

网友M:
中颖仿真器有 JET51、SinoLink 等型号,适配 8 位和 32 位 MCU。需搭配 Sino-Keil 插件在 Keil 环境使用,通过 JTAG 接口实现程序下载与仿真。部分型号支持两种供电方式,还具备不同驱动能力,适配不同功耗目标板,保障单片机开发调试高效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