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提高ADC采集数据准确性

楼主(2025-01-24):
1、减少ADC相关误差的影响
使用MCU ADC自校准功能或通过微控制器固件可以轻松补偿偏移误差和增益误差。

2、使外部环境误差最小化
(1)参考电压/电源噪声最小化也就是在VREF和VDDA引脚连接外部去耦电容。
(2)模拟输入信号噪声消除,通过添加外部RC滤波器以消除高频。
(3)将ADC动态范围与最大信号幅度进行匹配也就是将参考电压范围匹配采样电压
(4)温度影响补偿第一种方法是完整描述偏移和增益漂移特性,并在存储器中提供查询表,以便根据温度变化修正测量值。此校准方法需要额外的成本和时间。
(5)优化PCB布局

3、提高精度的软件方法
(1)平均采样,平均会降低速度但可以提高精度
(2)数字滤波,对采样数据执行软件后处理
(3)AC测量的快速傅里叶变换(FFT)
(4)ADC校准:偏移、增益、位权重校准

网友A:
模拟滤波法是不是加电容。比如10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