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T技术交流]
433的距离为什么那么远?

楼主(2025-01-24):
433的通信距离可以达到上千米。

网友A:
在低功率情况下(如普通的433MHz模块,发射功率在10mW左右),空旷环境下通常可以达到100-300米左右。

网友A:
接收灵敏度越高,信号越容易被接收,从而增加通信距离。LoRa模块的接收灵敏度可以达到-137dBm左右,而普通的433MHz接收模块的灵敏度一般在-100dBm左右。

网友A:
LoRa等协议具有强大的抗干扰能力和远距离通信性能,特别适合低速率、远距离的通信场景。使用LoRa协议的433MHz模块(如SX1278)在开阔环境下,理论通信距离可以达到10公里以上。

网友B(2025-03-30):
几千米的话一般都是加PA了

网友C:
这种不都是信号放大了吗,才会这样

网友D:
LoRa协议的433MHz模块通信距离很远,那它的数据传输速率如何呢

网友E:
433MHz的无线电波波长相对较长,这使得它更容易在空间中传播,并且不容易受到障碍物(如墙壁、树木等)的阻挡和吸收。相比之下,频率较高的无线电波(如2.4GHz)波长较短,更容易受到障碍物的阻挡和干扰。

网友F:
低功耗设计,433MHz无线传输技术通常采用低功耗设计,适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和需要长时间运行的应用场景。低功耗意味着设备可以在保持较长传输距离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和发热量。

网友G:
抗干扰性强,由于433MHz的工作频率相对较低,它对于其他无线设备的干扰相对较小。这使得433MHz无线信号能够在复杂的电磁环境下保持稳定的通信,从而延长传输距离。

网友H:
接收灵敏度对通信距离影响挺大的

网友I:
发射功率是影响无线传输距离的关键因素之一。在433MHz频段上,通过增加发射设备的功率,可以提升无线传输的距离。但需要注意的是,过大的发射功率可能会违反当地的无线电频率规定和法律法规。

网友J:
无线通信和双方的发射功率以及灵敏度都有关系

网友K:
433Mhz是常用的低功耗无线通信频段,带宽小,用于传输低数据需求。

网友L:
接收灵敏度是指接收设备能够接收到的最弱信号的功率。接收灵敏度越高,设备能够接收到的信号就越远。因此,在433MHz频段上,通过优化接收设备的灵敏度,也可以提升无线传输的距离。

网友M:
天线的设计和性能对无线传输距离产生显著影响。优质的天线能够提高信号的传输效果和传输距离。在433MHz频段上,通过合理设计和优化天线(如选择合适的天线类型、增加天线的高度等),可以进一步改善信号的传输效果并延长传输距离。

网友N:
普通433MHz模块在低功率情况下通信距离有限,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增加发射功率的情况下提高通信距离呢

网友O:
穿透能力,433MHz的无线电波具有较好的穿透能力,能够穿透一些障碍物(如墙壁、树木等)并继续传播。这使得433MHz无线信号在复杂地形或密集的城市环境中也能保持较好的传播效果。

网友P:
与高频无线电波相比,433MHz的无线电波在阴雨、大雾等天气条件下受到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空气中的水分对高频无线电波的吸收较强,而对低频无线电波的吸收较弱。因此,在户外长距离传输领域,433MHz无线信号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Q:
在选择433MHz模块时,如何平衡通信距离、数据传输速率和成本之间的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