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不禁止时能否切换地址选择模式啊?

楼主(2025-01-24):
在不停止情况下修改运行频率

网友A: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B:
通常不建议在通信进行中切换地址选择模式。如果需要改变地址模式,应该在通信结束并重新初始化I2C接口后进行。

网友C(2025-02-28):
I2C 总线本身是一个共享总线,它的行为受总线状态控制。

网友D:
在I2C不禁止(即I2C总线处于活动状态)时,通常不建议切换地址选择模式

网友E: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是一种用于连接低速外围设备的串行通信协议。它使用两根线(SDA和SCL)进行数据传输,其中SDA是数据线,SCL是时钟线。I2C协议定义了主从设备之间的通信方式,包括起始信号、停止信号、应答信号以及数据传输格式等。

网友F:
I2C设备通常具有一个唯一的地址,用于在总线上标识该设备。这个地址可以是7位或10位,具体取决于设备的规格和I2C总线的配置。在通信开始时,主设备会发送一个起始信号,然后发送从设备的地址(包括读写位),以指定要与哪个从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G:
总线空闲时:为了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常建议在I2C总线处于空闲状态时(即没有数据传输)切换地址选择模式。这样可以避免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发生地址冲突或数据错误。

网友H:
在某些情况下,硬件设计可能限制了地址选择模式的切换。例如,某些I2C控制器可能不支持在运行时动态切换地址长度。因此,在硬件设计阶段就应该考虑好地址选择模式的需求

网友I:
如果在I2C总线活动期间切换地址选择模式,可能会导致通信中断或数据错误。这是因为切换模式可能会改变总线的状态或导致从设备无法正确识别地址

网友J: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切换地址选择模式甚至可能损坏I2C设备或总线控制器。因此,在切换模式之前应该仔细考虑可能的风险和后果

网友K:
为了确保I2C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通常不建议在I2C不禁止时切换地址选择模式。应该在总线空闲时、通过软件配置来切换模式,并充分考虑硬件设计和可能的风险

网友L:
我觉得最好是关闭I2C之后再配置,然后再启动就好了

网友M:
大多数I2C控制器都允许通过软件配置来设置地址选择模式。在切换模式之前,应该确保所有相关的配置参数都已经正确设置,并且总线处于空闲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