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link是免驱的吗?

楼主(2025-01-24):
怎么没找到驱动下载链接

网友A:
是免驱的吧

网友B:
貌似是免驱动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C:
对于需要使用GD-Link调试器的用户来说,无需担心驱动安装问题,只需将调试器连接到电脑主机和目标芯片,即可开始进行调试和编程工作。

网友D:
它可通过USB 2.0全速接口连接到电脑主机,标准即插即用免安装驱动,并由SWD接口连接到目标芯片进行调试编程

网友E:
它通过USB 2.0全速接口连接到电脑主机,标准即插即用免安装驱动,使用方便快捷

网友F:
它的兼容性强,在线编程功能兼容多种主流开发工具IDE,如Keil MDK,方便开发者使用熟悉的工具进行开

网友G:
GDLink是一个全功能的仿真调试器和编程器,集成了在线仿真、在线编程和脱机烧录三种主要功能

网友H:
具备强大的脱机烧录功能,可在不交付代码的情况下,仅通过GDLink进行量产,提高生产效率

网友I:
对于需要频繁进行MCU调试和编程的场景,其在线仿真和在线编程功能能够显著缩短开发周期

网友J(2025-03-01):
一般来说都是DAPlink原型,所以不需要驱动

网友K:
对的,大部分都是免驱的存在

网友L:
你去官网上看看呗,看官方有没有驱动

网友M:
一般都是免驱,我记得是这样的

网友N:
免驱吧,其实所谓免驱就是USB的HID模式,驱动是给你内置好的

网友O:
GD-Link通常是免驱的。GD-Link是一个全功能的仿真调试器和编程器,它集成了在线仿真、在线编程和脱机烧录等多种功能。

网友P:
在连接电脑主机时,GD-Link可通过USB 2.0全速接口实现即插即用,且标准情况下免安装驱动。用户只需将GD-Link通过SWD接口连接到目标芯片,即可进行调试编程等操作

网友Q:
也需要注意到,虽然GD-Link大多数情况下是免驱的,但不同版本的GD-Link或不同厂商的产品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在使用GD-Link之前,建议查阅其官方文档或用户手册,以确保正确连接和使用。

网友R:
对于某些特定系统或环境,如果GD-Link未能自动识别或安装驱动,用户可能需要手动下载并安装相应的驱动程序。但这种情况较为少见,且通常可以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支持。

网友S:
GD-Link是免驱、并且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为用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