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OTA下载新的固件后,设备无法正常启动,回滚到旧固件也失败

楼主(2025-01-24):
这要从哪个地方判断问题

网友A:
是不是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B:
建议确认一下下载过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建议官方文件进行烧录

网友D:
新固件可能存在bug

网友E:
联系制造商或技术支持

网友F:
新固件不兼容导致的吧

网友G:
新固件可能未正确下载或安装,导致文件损坏或不完整。

网友H:
设备硬件可能存在故障,如存储器损坏、电源不稳定等

网友I:
回滚机制可能未正确实现或存在bug,导致回滚失败。

网友J:
旧固件可能已被覆盖或损坏,无法恢复。

网友K:
重新下载新固件

网友L:
检查新固件的兼容性

网友M:
检查设备的存储器、电源等硬件部件是否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