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有没有什么特别小的RTOS,可以用于学习RTOS实现原理的

楼主(2025-01-24):
有谁知道有什么非常小的RTOS没,或者相关教程,一直不理解是如何实现的,想知道。

网友A:
从0开始,动手创建一个自己的RTOS

网友A:
你搜上面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B:
学习一下,提升技能,新年快乐

网友C:
那你看看RTT呗,RTT的生态还是不错的

网友D:
大概率是直接断电,低功耗可能不是

网友E:
其实想要学习RTOS的话,可以看看正点原子的系统性教程的

网友F:
这种手机长按关机基本上就是直接关机了,因为好久开机之后电量基本还是没变化

网友G:
一般来说可以看看FREERTOS,这种比较不错

网友H:
不会进入到低功耗啊,要是低功耗的话,开机应该很快才对

网友I:
FreeRTOS是一个开源的、小型的RTOS,具有可配置性高、易于学习和使用等优点。它提供了任务调度、任务间通信、内存管理等功能,并支持多种处理器架构

网友J:
长按关机就是关闭所有耗电设备了

网友J:
学习资源多啊,FreeRTOS的官方网站提供了丰富的文档、示例代码和教程,有助于开发者快速上手和深入学习。此外,还有大量的社区支持和第三方资源可供参考

网友K:
不是的,CPU超低功耗的话,唤醒应该会很快才对,他这个没有

网友D:
RT-Thread是一款开源的、面向物联网应用的RTOS,具有高性能、低功耗、易使用等特点。它支持多种硬件平台,并提供了丰富的组件和API接口

网友L:
直接关机,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H:
我觉得RTT也行,其实RT-Thread的官方网站同样提供了详细的文档、示例代码和教程。此外,开发者还可以通过社区论坛、邮件列表等方式获取帮助和支持

网友I:
当用户选择关机时,手机会首先执行一系列的关机程序,包括保存当前状态、关闭所有正在运行的应用和服务、释放系统资源等

网友F:
μC/OS-II是一个可剥夺型的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具有可预测性、可配置性高和稳定性好等优点。它适用于各种嵌入式系统,并提供了丰富的任务管理、时间管理、资源管理等功能

网友G:
我理解大致就是直接断电了,系统都是关闭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