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PendSV中断以及其用法

楼主(2025-01-24):
PendSV(Pendable Service Call)是ARM Cortex-M系列处理器特有的异常类型,专门为实时操作系统(RTOS)设计,用于任务切换或其他需要延后执行的低优先级任务。
用途:PendSV主要用于上下文切换(Context Switch),即在多任务系统中,切换当前运行任务到下一个任务。
优点:它的优先级最低,不会干扰高优先级中断。通过软件触发,提供灵活性和精确控制。不需要额外的硬件支持,可以高效实现任务切换。

楼主:
PendSV中断的特点

最低优先级:
它的优先级是可编程的,但通常被设置为最低,以避免干扰其他中断。
在Cortex-M中,优先级通过NVIC(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配置。

软件触发:

PendSV不能由硬件触发,只能通过软件设置触发(写入SCB中的ICSR寄存器)。

中断延后:
PendSV可以被挂起,直到高优先级中断处理完成后再执行。
它的“挂起特性”使得它非常适合实现任务切换,而不会影响关键实时任务。

与SysTick的配合:
SysTick定时器用于产生周期性中断,触发调度器运行。
PendSV负责执行实际的任务切换。

楼主:
PendSV的触发机制
触发PendSV中断:
向SCB->ICSR寄存器的PENDSVSET位写入1即可触发PendSV中断。
  1. SCB->ICSR |= SCB_ICSR_PENDSVSET_Msk;  // 设置PendSV挂起位
清除PendSV挂起:
PendSV中断执行后,硬件会自动清除挂起状态。
也可以通过软件清除挂起状态:
  1. SCB->ICSR |= SCB_ICSR_PENDSVCLR_Msk;  // 清除PendSV挂起位
设置优先级:
通过NVIC_SetPriority函数设置PendSV为最低优先级:
  1. NVIC_SetPriority(PendSV_IRQn, NVIC_EncodePriority(NVIC_GetPriorityGrouping(), 0xFF, 0xFF));

楼主:
PendSV的用法
在RTOS中,PendSV通常用于任务调度和任务切换,以下是一个典型的流程:

任务切换的大致步骤
SysTick中断触发:定时器(如SysTick)触发中断,唤醒调度器。
调度器决定下一个任务:根据任务优先级、状态等信息选择下一个任务。
PendSV中断触发:调度器触发PendSV中断。
执行任务切换:
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寄存器、堆栈指针等)。
加载下一个任务的上下文,切换任务。

楼主:
以下是一个典型的PendSV中断服务例程(Cortex-M架构下):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
    __asm volatile (
        "MRS R0, PSP\n"                  // 获取当前任务的进程堆栈指针 (Process Stack Pointer)
        "STMDB R0!, {R4-R11}\n"          // 保存低寄存器(R4-R11)到堆栈
        "LDR R1, =current_tcb\n"         // 加载当前任务控制块的地址
        "LDR R2, [R1]\n"                 // 获取当前任务的TCB地址
        "STR R0, [R2]\n"                 // 保存当前任务的堆栈指针到TCB
    );

    // 加载下一个任务上下文
    __asm volatile (
        "LDR R2, =next_tcb\n"            // 加载下一个任务控制块的地址
        "LDR R2, [R2]\n"                 // 获取下一个任务的TCB地址
        "LDR R0, [R2]\n"                 // 获取下一个任务的堆栈指针
        "LDMIA R0!, {R4-R11}\n"          // 恢复低寄存器(R4-R11)
        "MSR PSP, R0\n"                  // 恢复进程堆栈指针
        "BX LR\n"                        // 返回下一个任务
    );
}

楼主:
配合调度器触发PendSV
RTOS的调度器通常在决定切换任务后触发PendSV。例如:
  1. void task_switch(void) {
  2.     // 触发PendSV中断,进行任务切换
  3.     SCB->ICSR |= SCB_ICSR_PENDSVSET_Msk;
  4. }

楼主:
PendSV的作用与SysTick配合示例
以下示例演示了如何结合SysTick和PendSV实现任务调度:
#include "stm32f4xx.h"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 调度器逻辑:决定是否需要切换任务
    if (should_switch_task()) {
        SCB->ICSR |= SCB_ICSR_PENDSVSET_Msk;  // 触发PendSV中断
    }
}

void PendSV_Handler(void) {
    // 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并切换到下一个任务
    save_context();
    schedule_next_task();
    restore_context();
}

楼主:
总结
触发条件:

PendSV由软件触发(SCB->ICSR寄存器),不能由硬件自动触发。
优先级设置:

确保PendSV优先级最低(通常与调度器无关的中断优先级较高)。
任务切换效率:

PendSV的主要作用是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并加载下一个任务的上下文,效率对RTOS性能至关重要。
与SysTick配合:

SysTick定时器负责定时触发调度器运行,调度器触发PendSV完成实际任务切换。

网友A(2025-08-28):
PendSV 是可悬起的系统异常,优先级可配置,用于任务切换。RTOS 中,触发后延迟执行上下文切换,避免打断高优先级任务。

网友B:
PendSV(可悬起系统调用)是 ARM Cortex-M 内核的系统中断,优先级可编程且通常设为最低。它用于任务切换,能 “悬起” 等待当前高优先级任务完成后再执行。触发后不会立即打断当前任务,需等无更高优先级中断或任务运行时,才响应进行上下文切换,保障系统稳定。

网友C:
PendSV(可悬起系统调用)是 ARM Cortex-M 内核的系统中断,优先级可配置,用于任务切换。RTOS 中,当需切换任务时,先通过置位 NVIC 的 PendSV 悬起位触发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函数后,保存当前任务上下文,恢复待运行任务上下文,完成切换。其低优先级特性可确保不打断高优先级任务,保障系统实时性。

网友:
RTOS会挂起PendSV中断,待所有高优先级中断处理完毕后,PendSV中断被响应,执行上下文切换。

网友D:
清除PENDSVSET标志,避免重复触发。

网友E:
PendSV中断是Cortex-M内核实现高效任务调度的核心机制,通过与SysTick中断的配合,将耗时的任务切换操作延迟到处理器空闲时执行

网友F:
ISR执行时间需尽可能短

网友G:
PendSV中断通常由软件触发,通过设置PendSV挂起位来激活。

网友H:
SysTick定时器中断用于周期性地检查任务状态,并在需要时触发PendSV中断

网友I:
可挂起系统调用中断,专为实时操作系统(RTOS)设计

网友F:
PendSV中断是ARM Cortex处理器中用于任务调度和上下文切换的重要机制。

网友J:
可通过PendSV实现安全切换,避免直接操作任务控制块(TCB)导致竞态条件。

网友H:
在PendSV中断服务例程中,实现上下文切换和任务调度的逻辑。

网友K:
在多任务系统中,当需要从一个任务切换到另一个任务时,PendSV中断会被触发,以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并恢复下一个任务的上下文。

网友L:
切换操作在系统 “空闲窗口” 执行,提高可靠性

网友M:
不同优先级的任务切换能够有序进行

网友N:
PendSV中断是ARM Cortex系列处理器的标准功能,支持大多数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O:
PendSV中断是任务调度的核心触发点

网友P:
避免中断嵌套

网友Q:
通过延迟执行,PendSV中断能够避免与其他高优先级中断冲突,从而提高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R:
PendSV中断是Cortex-M内核的“系统级中断”,其设计目的是解耦SysTick计数器溢出与实际中断处理。

网友S:
从新任务堆栈中恢复寄存器状态,切换堆栈指针(PSP),返回新任务执行。

网友T:
任务切换通常由PendSV中断完成。

网友U:
PendSV中断可以被挂起(pending),直到当前执行的异常处理完成后才会响应。

网友V:
可挂起的系统调用异常,其优先级可通过编程设置。与其他中断不同

网友G:
任务切换不会干扰高优先级中断的处理

网友W:
PendSV中断的核心功能是支持操作系统的上下文切换。

网友X:
PendSV中断处理函数中,RTOS会执行任务调度算法,选择下一个要运行的任务,并保存当前任务的上下文,加载新任务的上下文。

网友Y:
PendSV中断的优先级可调,能够适应不同的任务调度需求。

网友D:
PendSV中断应在所有其他中断处理完毕后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