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flash当做存储使用时只能按页擦除按页写吗?

楼主(2025-01-24):
STM32的flash当做存储使用时只能按页擦除按页写吗?

网友A:
STM32Flash当做存储使用时,确实主要是按页擦除和按页(或指定大小的数据单位)写入的

网友B:
STM32Flash擦除操作是以页为单位的。这意味着,当你需要擦除Flash中的某些数据时,你必须整页地擦除,而不能只擦除页中的一部分

网友C:
擦除操作是写入操作的前置步骤,因为Flash的写入操作遵循“先擦除,后写入”的原则

网友D:
虽然擦除操作是以页为单位,但写入操作则更加灵活。STM32允许以16位半字宽度数据为单位进行写入,这意味着你可以写入单个的半字(16位)数据,也可以写入多个连续的半字数据

网友E:
写入操作允许跨页进行,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写入新数据之前,目标页必须已经被擦除

网友F:
STM32Flash有寿命限制,通常最多只能重复擦写10万次。因此,在程序设计中,应避免无谓的重复擦写操作,以延长Flash的使用寿命

网友G:
在进行Flash编程操作(包括写或擦除)时,必须确保STM32的内部RC振荡器(HSI)已打开

网友H:
STM32Flash还提供了读写保护功能,以防止数据被意外修改。这一功能可以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来启用或禁用

网友I:
STM32Flash当做存储使用时,主要是按页擦除和按页(或指定大小的数据单位)写入的

网友J:
是的,STM32 的 Flash 只能按页擦除,但写入可以按字节或字来完成。

网友K:
Flash 擦除的确只能按页操作,这是 Flash 存储的物理特性决定的。

网友L:
如果需要频繁写小数据块,可以考虑用 EEPROM 模拟库来减少擦除次数。

网友M:
注意 STM32 有些系列提供独立的 EEPROM 区域,比如 F0、L 系列,不需要用 Flash。

网友N:
Flash 擦写次数有限,建议做好数据管理,比如按块轮询写入来延长寿命。

网友O:
在写入数据时,不必按页写,只要不跨页即可,STM32 的 Flash 写操作是很灵活的。

网友P:
擦除时间比较长,如果数据更新频繁的话,可能影响性能,设计时需要考虑到。

网友Q:
为了避免频繁擦写,可以先读取 Flash 内容,对需要改动的数据部分进行更新后再写。

网友R:
有些 STM32 芯片支持双分区 Flash,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实现更高效的数据管理。

网友S:
你也可以引入 wear leveling 算法来优化 Flash 存储寿命,这在持久存储场景中很实用。

网友T:
需要注意Flash的寿命限制、编程操作时的内部振荡器要求以及读写保护功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