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VSS33和VSS是什么区别?EP应该接哪个?

楼主(2025-01-24):
VSS33和VSS是什么区别?EP应该接哪个?

网友A:
不太懂你说的,帮踩踩踩

网友B:
如果电路上有不清的,建议放上原理图来

网友C(2025-03-17):
同问,有没有厂商人员解答一下VSS和VSS33的区别?

网友D(2025-04-24):
EP在手册中有写明的,多看看资料

网友E:
得对照图纸,再对照芯片就行了

网友F:
VSS33, 难道是-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