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PID的算法实现其他 挺简单的

楼主(2025-01-24):
pi, pid, TE, ST, TI
/*
* PID 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in C
*
* Created by Joshua Saxby (aka @saxbophone) on 1 Jan, 2016
*
* My own attempt at implementing the PID algorithm in some (hopefully) clean, understandable C.
*
* See LICENSE for licensing details.
*/

// protection against multiple includes
#ifndef SAXBOPHONE_PID_H
#define SAXBOPHONE_PID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endif

    typedef struct pid_calibration {
        /*
         * struct PID_Calibration
         *
         * Struct storing calibrated PID constants for a PID Controller
         * These are used for tuning the algorithm and the values they take are
         * dependent upon the application - (in other words, YMMV...)
         */
        double kp; // Proportional gain
        double ki; // Integral gain
        double kd; // Derivative gain
    } PID_Calibration;

    typedef struct pid_state {
        /*
         * struct PID_State
         *
         * Struct stor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a PID Controller.
         * This is used as the input value to the PID algorithm function, which also
         * returns a PID_State struct reflecting the adjustments suggested by the algorithm.
         *
         * NOTE: The output field in this struct is set by the PID algorithm function, and
         * is ignored in the actual calculations.
         */
        double actual; // The actual reading as measured
        double target; // The desired reading
        double time_delta; // Time since last sample/calculation - should be set when updating state
        // The previously calculated error between actual and target (zero initially)
        double previous_error;
        double integral; // Sum of integral error over time
        double output; // the modified output value calculated by the algorithm, to compensate for error
    } PID_State;

    /*
     * PID Controller Algorithm implementation
     *
     * Given a PID calibration for the P, I and D values and a PID_State for the current
     * state of the PID controller, calculate the new state for the PID Controller and set
     * the output state to compensate for any error as defined by the algorithm
     */
    PID_State pid_iterate(PID_Calibration calibration, PID_State state);

#ifdef __cplusplus
} // extern "C"
#endif

// end of header
#endif
/*
* PID Controller Implementation in C
*
* Created by Joshua Saxby (aka @saxbophone) on 1 Jan, 2016
*
* My own attempt at implementing the PID algorithm in some (hopefully) clean, understandable C.
*
* See LICENSE for licensing details.
*/

#include "pid.h"

PID_State pid_iterate(PID_Calibration calibration, PID_State state) {
    // calculate difference between desired and actual values (the error)
    double error = state.target - state.actual;
    // calculate and update integral
    state.integral += (error * state.time_delta);
    // calculate derivative
    double derivative = (error - state.previous_error) / state.time_delta;
    // calculate output value according to algorithm
    state.output = (
        (calibration.kp * error) + (calibration.ki * state.integral) + (calibration.kd * derivative)
    );
    // update state.previous_error to the error value calculated on this iteration
    state.previous_error = error;
    // return the state struct reflecting the calculations
    return state;
}

网友A(2025-03-18):
所以,您实现了什么

网友B:
PID确实不复杂,就是调参的时候要费劲儿点

网友C:
一般有点经验的话,PID其实还可以的,不是很麻烦

网友D:
当然了,PID是比较简单的算法之一了

网友E:
一般调试电机控制的时候,用PID确实方便

网友F:
话说,这PID的应用起来,占用多少flash,是不是不多

网友G:
一般的话是不是M0也可以用PID操作啊

网友H:
看代码PID好简单啊,是不是调参也很简单呢?

网友I:
楼主PID能以工程打包上来吗,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J:
PID还是不错的存在,比较常用而且方便

网友K(2025-04-23):
每次PID更新之间的时间差必须准确计算,尤其是当控制循环的时间间隔不固定时。

网友L: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