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查表法实现FFT

楼主(2025-01-2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fft_lut.h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ast Fourier Transform Parameter Look-up Tabl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7282]@CopyRight[/url]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FFT_LUT_H__
#define __FFT_LUT_H__

/* This example provides 3 types of selectable data length */
#define FFT_128_POINT               (0)
#define FFT_256_POINT               (1)
#define FFT_512_POINT               (2)

/* User can select one of the length setting here. */
#define FFT_N_POINT_SEL             (FFT_512_POINT)

/* Assign the corresponding look-up table according to the length setting.
   Do not modify the contents here. */
#if (FFT_N_POINT_SEL == FFT_128_POINT)
#define SEQUENCE_LEN                (128)
#define RESCALE(x)                  (x>>7)
#define COS_LUT                     COS_SCALED_LUT_128
#define SIN_LUT                     SIN_SCALED_LUT_128
#define REV_LUT                     REV_LUT_128

#elif (FFT_N_POINT_SEL == FFT_256_POINT)
#define SEQUENCE_LEN                (256)
#define RESCALE(x)                  (x>>8)
#define COS_LUT                     COS_SCALED_LUT_256
#define SIN_LUT                     SIN_SCALED_LUT_256
#define REV_LUT                     REV_LUT_256

#elif (FFT_N_POINT_SEL == FFT_512_POINT)
#define SEQUENCE_LEN                (512)
#define RESCALE(x)                  (x>>9)
#define COS_LUT                     COS_SCALED_LUT_512
#define SIN_LUT                     SIN_SCALED_LUT_512
#define REV_LUT                     REV_LUT_512

#else
#define "configuration error"
#endif

#if (FFT_SEQUENCE_LEN == FFT_SEQUENCE_LEN_128)
#define COS_SCALED_LUT_128                                                                                      \
{                                                                                                    \
  127,   127,   126,   126,   125,   123,   122,   120,   117,   115,   112,   109,   106,   102,    98,    94, \
   90,    85,    81,    76,    71,    65,    60,    54,    49,    43,    37,    31,    25,    19,    12,     6, \
    0,    -6,   -12,   -19,   -25,   -31,   -37,   -43,   -49,   -54,   -60,   -65,   -71,   -76,   -81,   -85, \
  -90,   -94,   -98,  -102,  -106,  -109,  -112,  -115,  -117,  -120,  -122,  -123,  -125,  -126,  -126,  -127, \
-127,  -127,  -126,  -126,  -125,  -123,  -122,  -120,  -117,  -115,  -112,  -109,  -106,  -102,   -98,   -94, \
  -90,   -85,   -81,   -76,   -71,   -65,   -60,   -54,   -49,   -43,   -37,   -31,   -25,   -19,   -12,    -6, \
    0,     6,    12,    19,    25,    31,    37,    43,    49,    54,    60,    65,    71,    76,    81,    85, \
   90,    94,    98,   102,   106,   109,   112,   115,   117,   120,   122,   123,   125,   126,   126,   127, \
}

#define SIN_SCALED_LUT_128                                                                                      \
{                                                                                                    \
    0,     6,    12,    19,    25,    31,    37,    43,    49,    54,    60,    65,    71,    76,    81,    85, \
   90,    94,    98,   102,   106,   109,   112,   115,   117,   120,   122,   123,   125,   126,   126,   127, \
  127,   127,   126,   126,   125,   123,   122,   120,   117,   115,   112,   109,   106,   102,    98,    94, \
   90,    85,    81,    76,    71,    65,    60,    54,    49,    43,    37,    31,    25,    19,    12,     6, \
    0,    -6,   -12,   -19,   -25,   -31,   -37,   -43,   -49,   -54,   -60,   -65,   -71,   -76,   -81,   -85, \
  -90,   -94,   -98,  -102,  -106,  -109,  -112,  -115,  -117,  -120,  -122,  -123,  -125,  -126,  -126,  -127, \
-127,  -127,  -126,  -126,  -125,  -123,  -122,  -120,  -117,  -115,  -112,  -109,  -106,  -102,   -98,   -94, \
  -90,   -85,   -81,   -76,   -71,   -65,   -60,   -54,   -49,   -43,   -37,   -31,   -25,   -19,   -12,    -6, \
}

#define REV_LUT_128                                                                                             \
{                                                                                                    \
    0,    64,    32,    96,    16,    80,    48,   112,     8,    72,    40,   104,    24,    88,    56,   120, \
    4,    68,    36,   100,    20,    84,    52,   116,    12,    76,    44,   108,    28,    92,    60,   124, \
    2,    66,    34,    98,    18,    82,    50,   114,    10,    74,    42,   106,    26,    90,    58,   122, \
    6,    70,    38,   102,    22,    86,    54,   118,    14,    78,    46,   110,    30,    94,    62,   126, \
    1,    65,    33,    97,    17,    81,    49,   113,     9,    73,    41,   105,    25,    89,    57,   121, \
    5,    69,    37,   101,    21,    85,    53,   117,    13,    77,    45,   109,    29,    93,    61,   125, \
    3,    67,    35,    99,    19,    83,    51,   115,    11,    75,    43,   107,    27,    91,    59,   123, \
    7,    71,    39,   103,    23,    87,    55,   119,    15,    79,    47,   111,    31,    95,    63,   127, \
}

#endif

#if (FFT_SEQUENCE_LEN == FFT_SEQUENCE_LEN_256)
#define COS_SCALED_LUT_256                                                                                      \
{                                                                                                    \
  255,   255,   255,   254,   254,   253,   252,   251,   250,   249,   247,   246,   244,   242,   240,   238, \
  236,   233,   231,   228,   225,   222,   219,   215,   212,   208,   205,   201,   197,   193,   189,   185, \
  180,   176,   171,   167,   162,   157,   152,   147,   142,   136,   131,   126,   120,   115,   109,   103, \
   98,    92,    86,    80,    74,    68,    62,    56,    50,    44,    37,    31,    25,    19,    13,     6, \
    0,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80,   -86,   -92, \
  -98,  -103,  -109,  -115,  -120,  -126,  -131,  -136,  -142,  -147,  -152,  -157,  -162,  -167,  -171,  -176, \
-180,  -185,  -189,  -193,  -197,  -201,  -205,  -208,  -212,  -215,  -219,  -222,  -225,  -228,  -231,  -233, \
-236,  -238,  -240,  -242,  -244,  -246,  -247,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4,  -255,  -255, \
-255,  -255,  -255,  -254,  -254,  -253,  -252,  -251,  -250,  -249,  -247,  -246,  -244,  -242,  -240,  -238, \
-236,  -233,  -231,  -228,  -225,  -222,  -219,  -215,  -212,  -208,  -205,  -201,  -197,  -193,  -189,  -185, \
-180,  -176,  -171,  -167,  -162,  -157,  -152,  -147,  -142,  -136,  -131,  -126,  -120,  -115,  -109,  -103, \
  -98,   -92,   -86,   -80,   -74,   -68,   -62,   -56,   -50,   -44,   -37,   -31,   -25,   -19,   -13,    -6, \
    0,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80,    86,    92, \
   98,   103,   109,   115,   120,   126,   131,   136,   142,   147,   152,   157,   162,   167,   171,   176, \
  180,   185,   189,   193,   197,   201,   205,   208,   212,   215,   219,   222,   225,   228,   231,   233, \
  236,   238,   240,   242,   244,   246,   247,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4,   255,   255, \
}

#define SIN_SCALED_LUT_256                                                                                      \
{                                                                                                    \
    0,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80,    86,    92, \
   98,   103,   109,   115,   120,   126,   131,   136,   142,   147,   152,   157,   162,   167,   171,   176, \
  180,   185,   189,   193,   197,   201,   205,   208,   212,   215,   219,   222,   225,   228,   231,   233, \
  236,   238,   240,   242,   244,   246,   247,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4,   255,   255, \
  255,   255,   255,   254,   254,   253,   252,   251,   250,   249,   247,   246,   244,   242,   240,   238, \
  236,   233,   231,   228,   225,   222,   219,   215,   212,   208,   205,   201,   197,   193,   189,   185, \
  180,   176,   171,   167,   162,   157,   152,   147,   142,   136,   131,   126,   120,   115,   109,   103, \
   98,    92,    86,    80,    74,    68,    62,    56,    50,    44,    37,    31,    25,    19,    13,     6, \
    0,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80,   -86,   -92, \
  -98,  -103,  -109,  -115,  -120,  -126,  -131,  -136,  -142,  -147,  -152,  -157,  -162,  -167,  -171,  -176, \
-180,  -185,  -189,  -193,  -197,  -201,  -205,  -208,  -212,  -215,  -219,  -222,  -225,  -228,  -231,  -233, \
-236,  -238,  -240,  -242,  -244,  -246,  -247,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4,  -255,  -255, \
-255,  -255,  -255,  -254,  -254,  -253,  -252,  -251,  -250,  -249,  -247,  -246,  -244,  -242,  -240,  -238, \
-236,  -233,  -231,  -228,  -225,  -222,  -219,  -215,  -212,  -208,  -205,  -201,  -197,  -193,  -189,  -185, \
-180,  -176,  -171,  -167,  -162,  -157,  -152,  -147,  -142,  -136,  -131,  -126,  -120,  -115,  -109,  -103, \
  -98,   -92,   -86,   -80,   -74,   -68,   -62,   -56,   -50,   -44,   -37,   -31,   -25,   -19,   -13,    -6, \
}

#define REV_LUT_256                                                                                             \
{                                                                                                    \
    0,   128,    64,   192,    32,   160,    96,   224,    16,   144,    80,   208,    48,   176,   112,   240, \
    8,   136,    72,   200,    40,   168,   104,   232,    24,   152,    88,   216,    56,   184,   120,   248, \
    4,   132,    68,   196,    36,   164,   100,   228,    20,   148,    84,   212,    52,   180,   116,   244, \
   12,   140,    76,   204,    44,   172,   108,   236,    28,   156,    92,   220,    60,   188,   124,   252, \
    2,   130,    66,   194,    34,   162,    98,   226,    18,   146,    82,   210,    50,   178,   114,   242, \
   10,   138,    74,   202,    42,   170,   106,   234,    26,   154,    90,   218,    58,   186,   122,   250, \
    6,   134,    70,   198,    38,   166,   102,   230,    22,   150,    86,   214,    54,   182,   118,   246, \
   14,   142,    78,   206,    46,   174,   110,   238,    30,   158,    94,   222,    62,   190,   126,   254, \
    1,   129,    65,   193,    33,   161,    97,   225,    17,   145,    81,   209,    49,   177,   113,   241, \
    9,   137,    73,   201,    41,   169,   105,   233,    25,   153,    89,   217,    57,   185,   121,   249, \
    5,   133,    69,   197,    37,   165,   101,   229,    21,   149,    85,   213,    53,   181,   117,   245, \
   13,   141,    77,   205,    45,   173,   109,   237,    29,   157,    93,   221,    61,   189,   125,   253, \
    3,   131,    67,   195,    35,   163,    99,   227,    19,   147,    83,   211,    51,   179,   115,   243, \
   11,   139,    75,   203,    43,   171,   107,   235,    27,   155,    91,   219,    59,   187,   123,   251, \
    7,   135,    71,   199,    39,   167,   103,   231,    23,   151,    87,   215,    55,   183,   119,   247, \
   15,   143,    79,   207,    47,   175,   111,   239,    31,   159,    95,   223,    63,   191,   127,   255, \
}

#endif

#if (FFT_SEQUENCE_LEN == FFT_SEQUENCE_LEN_512)
#define COS_SCALED_LUT_512                                                                                      \
{                                                                                                    \
  511,   511,   511,   511,   510,   510,   510,   509,   509,   508,   507,   506,   505,   505,   503,   502, \
  501,   500,   499,   497,   496,   494,   492,   491,   489,   487,   485,   483,   481,   479,   477,   474, \
  472,   470,   467,   465,   462,   459,   456,   454,   451,   448,   445,   441,   438,   435,   432,   428, \
  425,   421,   418,   414,   410,   407,   403,   399,   395,   391,   387,   383,   379,   374,   370,   366, \
  361,   357,   352,   348,   343,   338,   334,   329,   324,   319,   314,   309,   304,   299,   294,   289, \
  284,   279,   273,   268,   263,   257,   252,   246,   241,   235,   230,   224,   218,   213,   207,   201, \
  196,   190,   184,   178,   172,   166,   160,   154,   148,   142,   136,   130,   124,   118,   112,   106, \
  100,    94,    87,    81,    75,    69,    63,    56,    50,    44,    38,    31,    25,    19,    13,     6, \
    0,    -6,   -13,   -19,   -25,   -31,   -38,   -44,   -50,   -56,   -63,   -69,   -75,   -81,   -87,   -94, \
-100,  -106,  -112,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154,  -160,  -166,  -172,  -178,  -184,  -190, \
-196,  -201,  -207,  -213,  -218,  -224,  -230,  -235,  -241,  -246,  -252,  -257,  -263,  -268,  -273,  -279, \
-284,  -289,  -294,  -299,  -304,  -309,  -314,  -319,  -324,  -329,  -334,  -338,  -343,  -348,  -352,  -357, \
-361,  -366,  -370,  -374,  -379,  -383,  -387,  -391,  -395,  -399,  -403,  -407,  -410,  -414,  -418,  -421, \
-425,  -428,  -432,  -435,  -438,  -441,  -445,  -448,  -451,  -454,  -456,  -459,  -462,  -465,  -467,  -470, \
-472,  -474,  -477,  -479,  -481,  -483,  -485,  -487,  -489,  -491,  -492,  -494,  -496,  -497,  -499,  -500, \
-501,  -502,  -503,  -505,  -505,  -506,  -507,  -508,  -509,  -509,  -510,  -510,  -510,  -511,  -511,  -511, \
-511,  -511,  -511,  -511,  -510,  -510,  -510,  -509,  -509,  -508,  -507,  -506,  -505,  -505,  -503,  -502, \
-501,  -500,  -499,  -497,  -496,  -494,  -492,  -491,  -489,  -487,  -485,  -483,  -481,  -479,  -477,  -474, \
-472,  -470,  -467,  -465,  -462,  -459,  -456,  -454,  -451,  -448,  -445,  -441,  -438,  -435,  -432,  -428, \
-425,  -421,  -418,  -414,  -410,  -407,  -403,  -399,  -395,  -391,  -387,  -383,  -379,  -374,  -370,  -366, \
-361,  -357,  -352,  -348,  -343,  -338,  -334,  -329,  -324,  -319,  -314,  -309,  -304,  -299,  -294,  -289, \
-284,  -279,  -273,  -268,  -263,  -257,  -252,  -246,  -241,  -235,  -230,  -224,  -218,  -213,  -207,  -201, \
-196,  -190,  -184,  -178,  -172,  -166,  -160,  -154,  -148,  -142,  -136,  -130,  -124,  -118,  -112,  -106, \
-100,   -94,   -87,   -81,   -75,   -69,   -63,   -56,   -50,   -44,   -38,   -31,   -25,   -19,   -13,    -6, \
    0,     6,    13,    19,    25,    31,    38,    44,    50,    56,    63,    69,    75,    81,    87,    94, \
  100,   106,   112,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154,   160,   166,   172,   178,   184,   190, \
  196,   201,   207,   213,   218,   224,   230,   235,   241,   246,   252,   257,   263,   268,   273,   279, \
  284,   289,   294,   299,   304,   309,   314,   319,   324,   329,   334,   338,   343,   348,   352,   357, \
  361,   366,   370,   374,   379,   383,   387,   391,   395,   399,   403,   407,   410,   414,   418,   421, \
  425,   428,   432,   435,   438,   441,   445,   448,   451,   454,   456,   459,   462,   465,   467,   470, \
  472,   474,   477,   479,   481,   483,   485,   487,   489,   491,   492,   494,   496,   497,   499,   500, \
  501,   502,   503,   505,   505,   506,   507,   508,   509,   509,   510,   510,   510,   511,   511,   511, \
}

#define SIN_SCALED_LUT_512                                                                                      \
{                                                                                                    \
    0,     6,    13,    19,    25,    31,    38,    44,    50,    56,    63,    69,    75,    81,    87,    94, \
  100,   106,   112,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154,   160,   166,   172,   178,   184,   190, \
  196,   201,   207,   213,   218,   224,   230,   235,   241,   246,   252,   257,   263,   268,   273,   279, \
  284,   289,   294,   299,   304,   309,   314,   319,   324,   329,   334,   338,   343,   348,   352,   357, \
  361,   366,   370,   374,   379,   383,   387,   391,   395,   399,   403,   407,   410,   414,   418,   421, \
  425,   428,   432,   435,   438,   441,   445,   448,   451,   454,   456,   459,   462,   465,   467,   470, \
  472,   474,   477,   479,   481,   483,   485,   487,   489,   491,   492,   494,   496,   497,   499,   500, \
  501,   502,   503,   505,   505,   506,   507,   508,   509,   509,   510,   510,   510,   511,   511,   511, \
  511,   511,   511,   511,   510,   510,   510,   509,   509,   508,   507,   506,   505,   505,   503,   502, \
  501,   500,   499,   497,   496,   494,   492,   491,   489,   487,   485,   483,   481,   479,   477,   474, \
  472,   470,   467,   465,   462,   459,   456,   454,   451,   448,   445,   441,   438,   435,   432,   428, \
  425,   421,   418,   414,   410,   407,   403,   399,   395,   391,   387,   383,   379,   374,   370,   366, \
  361,   357,   352,   348,   343,   338,   334,   329,   324,   319,   314,   309,   304,   299,   294,   289, \
  284,   279,   273,   268,   263,   257,   252,   246,   241,   235,   230,   224,   218,   213,   207,   201, \
  196,   190,   184,   178,   172,   166,   160,   154,   148,   142,   136,   130,   124,   118,   112,   106, \
  100,    94,    87,    81,    75,    69,    63,    56,    50,    44,    38,    31,    25,    19,    13,     6, \
    0,    -6,   -13,   -19,   -25,   -31,   -38,   -44,   -50,   -56,   -63,   -69,   -75,   -81,   -87,   -94, \
-100,  -106,  -112,  -118,  -124,  -130,  -136,  -142,  -148,  -154,  -160,  -166,  -172,  -178,  -184,  -190, \
-196,  -201,  -207,  -213,  -218,  -224,  -230,  -235,  -241,  -246,  -252,  -257,  -263,  -268,  -273,  -279, \
-284,  -289,  -294,  -299,  -304,  -309,  -314,  -319,  -324,  -329,  -334,  -338,  -343,  -348,  -352,  -357, \
-361,  -366,  -370,  -374,  -379,  -383,  -387,  -391,  -395,  -399,  -403,  -407,  -410,  -414,  -418,  -421, \
-425,  -428,  -432,  -435,  -438,  -441,  -445,  -448,  -451,  -454,  -456,  -459,  -462,  -465,  -467,  -470, \
-472,  -474,  -477,  -479,  -481,  -483,  -485,  -487,  -489,  -491,  -492,  -494,  -496,  -497,  -499,  -500, \
-501,  -502,  -503,  -505,  -505,  -506,  -507,  -508,  -509,  -509,  -510,  -510,  -510,  -511,  -511,  -511, \
-511,  -511,  -511,  -511,  -510,  -510,  -510,  -509,  -509,  -508,  -507,  -506,  -505,  -505,  -503,  -502, \
-501,  -500,  -499,  -497,  -496,  -494,  -492,  -491,  -489,  -487,  -485,  -483,  -481,  -479,  -477,  -474, \
-472,  -470,  -467,  -465,  -462,  -459,  -456,  -454,  -451,  -448,  -445,  -441,  -438,  -435,  -432,  -428, \
-425,  -421,  -418,  -414,  -410,  -407,  -403,  -399,  -395,  -391,  -387,  -383,  -379,  -374,  -370,  -366, \
-361,  -357,  -352,  -348,  -343,  -338,  -334,  -329,  -324,  -319,  -314,  -309,  -304,  -299,  -294,  -289, \
-284,  -279,  -273,  -268,  -263,  -257,  -252,  -246,  -241,  -235,  -230,  -224,  -218,  -213,  -207,  -201, \
-196,  -190,  -184,  -178,  -172,  -166,  -160,  -154,  -148,  -142,  -136,  -130,  -124,  -118,  -112,  -106, \
-100,   -94,   -87,   -81,   -75,   -69,   -63,   -56,   -50,   -44,   -38,   -31,   -25,   -19,   -13,    -6, \
}

#define REV_LUT_512                                                                                             \
{                                                                                                    \
    0,   256,   128,   384,    64,   320,   192,   448,    32,   288,   160,   416,    96,   352,   224,   480, \
   16,   272,   144,   400,    80,   336,   208,   464,    48,   304,   176,   432,   112,   368,   240,   496, \
    8,   264,   136,   392,    72,   328,   200,   456,    40,   296,   168,   424,   104,   360,   232,   488, \
   24,   280,   152,   408,    88,   344,   216,   472,    56,   312,   184,   440,   120,   376,   248,   504, \
    4,   260,   132,   388,    68,   324,   196,   452,    36,   292,   164,   420,   100,   356,   228,   484, \
   20,   276,   148,   404,    84,   340,   212,   468,    52,   308,   180,   436,   116,   372,   244,   500, \
   12,   268,   140,   396,    76,   332,   204,   460,    44,   300,   172,   428,   108,   364,   236,   492, \
   28,   284,   156,   412,    92,   348,   220,   476,    60,   316,   188,   444,   124,   380,   252,   508, \
    2,   258,   130,   386,    66,   322,   194,   450,    34,   290,   162,   418,    98,   354,   226,   482, \
   18,   274,   146,   402,    82,   338,   210,   466,    50,   306,   178,   434,   114,   370,   242,   498, \
   10,   266,   138,   394,    74,   330,   202,   458,    42,   298,   170,   426,   106,   362,   234,   490, \
   26,   282,   154,   410,    90,   346,   218,   474,    58,   314,   186,   442,   122,   378,   250,   506, \
    6,   262,   134,   390,    70,   326,   198,   454,    38,   294,   166,   422,   102,   358,   230,   486, \
   22,   278,   150,   406,    86,   342,   214,   470,    54,   310,   182,   438,   118,   374,   246,   502, \
   14,   270,   142,   398,    78,   334,   206,   462,    46,   302,   174,   430,   110,   366,   238,   494, \
   30,   286,   158,   414,    94,   350,   222,   478,    62,   318,   190,   446,   126,   382,   254,   510, \
    1,   257,   129,   385,    65,   321,   193,   449,    33,   289,   161,   417,    97,   353,   225,   481, \
   17,   273,   145,   401,    81,   337,   209,   465,    49,   305,   177,   433,   113,   369,   241,   497, \
    9,   265,   137,   393,    73,   329,   201,   457,    41,   297,   169,   425,   105,   361,   233,   489, \
   25,   281,   153,   409,    89,   345,   217,   473,    57,   313,   185,   441,   121,   377,   249,   505, \
    5,   261,   133,   389,    69,   325,   197,   453,    37,   293,   165,   421,   101,   357,   229,   485, \
   21,   277,   149,   405,    85,   341,   213,   469,    53,   309,   181,   437,   117,   373,   245,   501, \
   13,   269,   141,   397,    77,   333,   205,   461,    45,   301,   173,   429,   109,   365,   237,   493, \
   29,   285,   157,   413,    93,   349,   221,   477,    61,   317,   189,   445,   125,   381,   253,   509, \
    3,   259,   131,   387,    67,   323,   195,   451,    35,   291,   163,   419,    99,   355,   227,   483, \
   19,   275,   147,   403,    83,   339,   211,   467,    51,   307,   179,   435,   115,   371,   243,   499, \
   11,   267,   139,   395,    75,   331,   203,   459,    43,   299,   171,   427,   107,   363,   235,   491, \
   27,   283,   155,   411,    91,   347,   219,   475,    59,   315,   187,   443,   123,   379,   251,   507, \
    7,   263,   135,   391,    71,   327,   199,   455,    39,   295,   167,   423,   103,   359,   231,   487, \
   23,   279,   151,   407,    87,   343,   215,   471,    55,   311,   183,   439,   119,   375,   247,   503, \
   15,   271,   143,   399,    79,   335,   207,   463,    47,   303,   175,   431,   111,   367,   239,   495, \
   31,   287,   159,   415,    95,   351,   223,   479,    63,   319,   191,   447,   127,   383,   255,   511, \
}

#endif
#endif

楼主:
/**************************************************************************//**
* @file     main.c
* @version  V1.00
* @brief    Perform Fast Fourier Transform with ADC samples.
*
* @copyright (C) 201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NuMicro.h"
#include "fft_lut.h"

/* Select the macro FFT_N_POINT_SEL defined in fft_lut.h.
* The look-up table for fft algorithm requires user indicates specific data length.
*/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
#define PLL_CLOCK                   (48000000)

/* The parameter SAMPLE_RATE is configurable. It is based on your application.
* The unit of SAMPLE_RATE is hertz.
*/
#define SAMPLE_RATE                 (1024)

/* The parameter SAMPLE_DATA_RSHIFT is configurable, the purpose is to truncate
* the data size by right shifting the raw ADC data, and it can prevent the buffer
* from overflow when calculating a large amount N point of FFT. The longer data
* length is selected, the higher SAMPLE_DATA_RSHIFT is required. If the spectrum
* buffer is overflow, try to increase the SAMPLE_DATA_RSHIFT parameter.
*/
#define SAMPLE_DATA_RSHIFT          (5)
#define SHRINK(x)                   ((x) >> SAMPLE_DATA_RSHIFT)

/* Macros to simplify the math presentations for FFT algorithm */
#define COS(angle_index)            (g_ai16cos[angle_index])
#define SIN(angle_index)            (g_ai16sin[angle_index])
#define REV(origin_index)           (g_ai16rev[origin_index])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TIMER0_Init(void);
void ADC_Init(void);
void Remove_DC_Component(int *pi32DataBuffer, uint32_t u32Len);
void NuFFT(int *pi32RealBuffer, int *pi32ImageBuffer, uint32_t u32Len);
void Display_Spectrum(int *pi32Spectrum, uint32_t u32Len, uint32_t u32SampleRate);
void Display_AdcData(int *pi32Data, uint32_t u32Len);

/*----------------------------------------------------------------------------------------------------------*/
/* Define global variables and constants                                                                    */
/*----------------------------------------------------------------------------------------------------------*/
const uint8_t g_u8AdcChannel = 2;

/* Look-up table for FFT twiddle factors and the bit-reversal index */
const int16_t g_ai16cos[SEQUENCE_LEN] = COS_LUT;
const int16_t g_ai16sin[SEQUENCE_LEN] = SIN_LUT;
const int16_t g_ai16rev[SEQUENCE_LEN] = REV_LUT;

/* The data buffer for storing the ADC data samples and the output spectrum */
int g_i32RealBuffer [SEQUENCE_LEN];
int g_i32ImageBuffer[SEQUENCE_LEN];
int g_i32Spectrum   [SEQUENCE_LEN];

/* Global variables for handing ADC conversions */
volatile uint32_t g_u32AdcConvNum = 0;

/*----------------------------------------------------------------------------------------------------------*/
/*  Function:    SYS_Init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System and periphial module clock setting.                                                 */
/*----------------------------------------------------------------------------------------------------------*/
void SYS_Init(void)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From HXT if HXT is enabled)*/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2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IRC_DIV2, CLK_CLKDIV0_UART(1));

    /* Enable TMR0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Set TMR0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IRC/2 */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HXT, 0);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t ADC clock source to PCLK0=48MHz, set divider to 3, ADC clock will be 16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SEL_PCLK0, CLK_CLKDIV0_ADC(3));

    /* Update core 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B_MFPL = SYS_GPB_MFPL_PB0MFP_UART0_RXD | SYS_GPB_MFPL_PB1MFP_UART0_TXD;

    /* Set PD.2 and PD.3 to input mode */
    PD->MODE &= ~(GPIO_MODE_MODE2_Msk | GPIO_MODE_MODE3_Msk);

    /* Set PD2 and PD3 to ADC mode for ADC input channel 2 and 3 */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2MFP_Msk | SYS_GPD_MFPL_PD3MFP_Msk);
    SYS->GPD_MFPL |= (SYS_GPD_MFPL_PD2MFP_ADC_CH2 | SYS_GPD_MFPL_PD3MFP_ADC_CH3);

    /* Disable the digital input paths of ADC analog pins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D, BIT2 | BIT3);
}

/*----------------------------------------------------------------------------------------------------------*/
/*  Function:    UART0_Init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UART0 module, setting buadrate is 115200 bps                                    */
/*----------------------------------------------------------------------------------------------------------*/
void UART0_Init(void)
{
    /* Reset UART0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 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TIMER0_Init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TIMER0 module. Setup timeout trigger ADC.                                       */
/*----------------------------------------------------------------------------------------------------------*/
void TIMER0_Init(void)
{
    uint32_t u32Freq;

    /* Set TIMER0 working frequency to SAMPLE_RATE */
    u32Freq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PERIODIC_MODE, SAMPLE_RATE);

    if (u32Freq != SAMPLE_RATE)
    {
        printf("# Warning. Sample rate does not equal to the pre-defined setting.\n\r");
    }

    /* Enable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trigger ADC */
    TIMER0->CTL |= TIMER_TRGSRC_TIMEOUT_EVENT | TIMER_TRG_TO_ADC | TIMER_CTL_INTEN_Msk;

    printf(" CTL:0x%08X\n\r", TIMER0->CTL);
    printf(" CMP:0x%08X\n\r", TIMER0->CMP);

}

/*----------------------------------------------------------------------------------------------------------*/
/*  Function:    ADC_Init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Initialize ADC module channel 2. Enable TIMER trigger ADC function.                        */
/*----------------------------------------------------------------------------------------------------------*/
void ADC_Init(void)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 0x1 << g_u8AdcChannel);

    /* Enable TIMER Trigger ADC */
    ADC_EnableTimerTrigger(ADC, ADC_ADCR_TRGS_TIMER, 0);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Enable the ADC interrupt */
    ADC_EnableInt(ADC, ADC_ADF_INT);
    NVIC_EnableIRQ(ADC_IRQn);
}

/*----------------------------------------------------------------------------------------------------------*/
/*  Function:    Remove_DC_Component                                                                        */
/*  Parameters:  pi32DataBuffer is the raw data buffer pointer.                                             */
/*  Parameters:  u32Len is the length of the raw data buffer.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None.                                                                                      */
/*----------------------------------------------------------------------------------------------------------*/
void Remove_DC_Component(int *pi32DataBuffer, uint32_t u32Len)
{
    uint32_t i, u32Mean, u32Accumulate = 0;

    for (i = 0; i < u32Len; i++)
    {
        u32Accumulate += pi32DataBuffer[i];
    }

    u32Mean = u32Accumulate / u32Len;

    for (i = 0; i < u32Len; i++)
    {
        pi32DataBuffer[i] -= u32Mean;
    }
}

/*----------------------------------------------------------------------------------------------------------*/
/*  Function:    NuFFT                                                                                      */
/*  Parameters:  pi32RealBuffer  is the pointer to the real  part of the data buffer.                       */
/*  Parameters:  pi32ImageBuffer is the pointer to the image part of the data buffer.                       */
/*  Parameters:  u32Len indicates the length of the data sequenc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Fast Fourier Transform Algorithm. Transform the time-domain data                           */
/*               sequence into a frequency-domain spectrum.                                                 */
/*----------------------------------------------------------------------------------------------------------*/
void NuFFT(int *pi32RealBuffer, int *pi32ImageBuffer, uint32_t u32Len)
{
    const uint32_t N = u32Len;
    const uint32_t u32TotalStage = log(N) / log(2);

    uint32_t u32Stage, u32Span, u32Node, u32Twiddle, u32Angle;
    int32_t i32X1Real, i32X1Image, i32X2Real, i32X2Image;

    /* Iterations for log2(N) FFT butterfly stages */
    for (u32Stage = 0; u32Stage < u32TotalStage; u32Stage++)
    {
        /* Span indicates the buffer index for constituting a butterfly matrix */
        u32Span = pow(2, u32Stage);

        for (u32Twiddle = 0; u32Twiddle < u32Span; u32Twiddle++)
        {
            u32Angle = (N >> 1) / u32Span * u32Twiddle;

            for (u32Node = u32Twiddle; u32Node < N; u32Node += 2 * u32Span)
            {
                /* Get the real and image part of the input variable X1 */
                i32X1Real  = pi32RealBuffer [u32Node];
                i32X1Image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Get the real and image part of the input variable X2 */
                i32X2Real  =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u32Span];
                i32X2Image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The real part is   real * cos() + image * sin()
                 * The image part is -real * sin() + image * cos()
                 */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i32X1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u32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u32Angle));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i32X1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u32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u32Angle));

                /* Y2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The real part is  -real * cos() - image * sin()
                 * The image part is  real * sin() - image * cos()
                 */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u32Span] = i32X1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u32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u32Angle));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u32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u32Angle));
            }
        }
    }
}

/*----------------------------------------------------------------------------------------------------------*/
/*  Function:    Display_Spectrum                                                                           */
/*  Parameters:  pi32Spectrum is the spectrum buffer pointer.                                               */
/*  Parameters:  u32Len is the length of the spectrum buffer.                                               */
/*  Parameters:  u32SampleRate is the frequency of TIMER trigger EADC.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Show the detail informations from the spectrum bffer.                                      */
/*----------------------------------------------------------------------------------------------------------*/
void Display_Spectrum(int *pi32Spectrum, uint32_t u32Len, uint32_t u32SampleRate)
{
    const float  fconstResolution = (float)u32SampleRate / (float)u32Len;

    int i, i32Base, i32Accumulate = 0;

    printf("+-----------------------------------------------------------+\n\r");
    printf("Spectrum Parameters         \n\r");
    printf("# Sample rate: %d Hz        \n\r", u32SampleRate);
    printf("# Data length: %d samples   \n\r", u32Len);
    printf("# Resolution : %.2f Hz      \n\r", fconstResolution);
    printf("+-----------------------------------------------------------+\n\r");
    printf("#Index     #Frequency(Hz)     #Amplitude     #Ratio \n\r");

    for (i = 0; i < u32Len; i++)
    {
        i32Accumulate += pi32Spectrum[i];
    }

    for (i = 0; i < u32Len; i++)
    {
        i32Base = (i <= u32Len / 2) ? (i) : (i - u32Len);

        printf(" %-7d    %-15.2f    %-11d    %.2f%%\n\r", i, (float)(fconstResolution * i32Base), pi32Spectrum[i], (float)pi32Spectrum[i] / (float)i32Accumulate * 100);

    }

    printf("+-----------------------------------------------------------+\n\r");
    printf("FFT complete\n\r");
}

/*----------------------------------------------------------------------------------------------------------*/
/*  Function:    Display_AdcData                                                                            */
/*  Parameters:  pi32Spectrum is the Time Domian Data buffer pointer.                                       */
/*  Parameters:  u32Len is the length of the Data.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Show the detail informations from the spectrum bffer.                                      */
/*----------------------------------------------------------------------------------------------------------*/
void Display_AdcData(int *pi32Data, uint32_t u32Len)
{
    int i;
    printf("+-----------------------------------------------------------+\n\r");
    printf("| Display Time-Domain Data                                  +\n\r");
    printf("+-----------------------------------------------------------+\n\r");
    printf("#Index before reversal    #Index after reversal    #ADC Data \n\r");

    for (i = 0; i < u32Len; i++)
    {
        printf(" %-22d    %-21d    %d\n\r", i, REV(i), pi32Data[REV(i)]);
    }
}

/*----------------------------------------------------------------------------------------------------------*/
/*  Function:    ADC_IRQHandler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EADC interrupt.                                              */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 clear the A/D conversion flag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Toggle PB.0 to indicate an ADC data conversion is complete */
    PB0 ^= 1;

    /* Place the time-domain signal into the real part buffer */
    g_i32RealBuffer [REV(g_u32AdcConvNum)] = SHRINK(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g_u8AdcChannel));

    /* The image part buffer is initialized to zeros */
    g_i32ImageBuffer[REV(g_u32AdcConvNum)] = 0;

    /* Increase the buffer index by 1 */
    g_u32AdcConvNum++;
}

/*----------------------------------------------------------------------------------------------------------*/
/*  Function:    main                                                                                       */
/*  Parameters:  None.                                                                                      */
/*  Returns:     None.                                                                                      */
/*  Description: main routine of the example.                                                               */
/*----------------------------------------------------------------------------------------------------------*/
int32_t main(void)
{
    int i;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Init TIMER0 to trigger ADC sampling later. */
    TIMER0_Init();

    /* Init ADC channel 2.  */
    ADC_Init();

    printf("\n");
    printf("+-----------------------------------------------------------+\n\r");
    printf("|            Fast Fourier Transform Example Code            |\n\r");
    printf("+-----------------------------------------------------------+\n\n\r");
    printf("# Demonstrate the decimate-in-time(DIT) radix-2 FFT          \n\r");
    printf("# This example code supports 3 kinds of data length:         \n\r");
    printf("    * 128 samples                                            \n\r");
    printf("    * 256 samples                                            \n\r");
    printf("    * 512 samples                                            \n\r");
    printf("# Please confirm the selected length of fft sequence is [%d].\n\r", SEQUENCE_LEN);
    printf("    Otherwise, change the fft sequence length settings and   \n\r");
    printf("    re-compile again to acquire the correct look-up table.   \n\r");
    printf("# Connect PD.2 to the signal source.                         \n\r");
    printf("# Press any key to start ADC capturing....\n\n\r");
    getchar();

    /* Reset the ADC numbers of conversion and Start A/D conversion */
    g_u32AdcConvNum = 0;

    PB0 = 0;
    GPIO_SetMode(PB, BIT0, GPIO_MODE_OUTPUT);

    /* Start capturing data. */
    TIMER_Start(TIMER0);

    while (g_u32AdcConvNum != SEQUENCE_LEN)
    {
        /* Wait for the number of ADC data samples reach SEQUENCE_LEN samples. */
        __NOP();
    }

    /* Stop TIMER trigger EADC */
    TIMER_Stop(TIMER0);

    /* Disable E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TIMER0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Display_AdcData(g_i32RealBuffer, SEQUENCE_LEN);

    /* Remove the DC component from the spectrum by zero-mean the time-domain signal before
       performing FFT. Otherwise, it will remain a high DC component at the 0 Hz point. */
    Remove_DC_Component(g_i32RealBuffer, SEQUENCE_LEN);

    /* Transform the time domain signal into frequency domain */
    NuFFT(g_i32RealBuffer, g_i32ImageBuffer, SEQUENCE_LEN);

    for (i = 0; i < SEQUENCE_LEN ; i++)
    {
        /* The amplitude of the spectrum could be presented as the sum of square of the real part and the complex part. */
        g_i32Spectrum[i] = (((g_i32RealBuffer[i] * g_i32RealBuffer[i]) + (g_i32ImageBuffer[i] * g_i32ImageBuffer[i])));
    }

    Display_Spectrum(g_i32Spectrum, SEQUENCE_LEN, SAMPLE_RATE);

    while (1);
}

楼主:
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大部分单片机都可以用。直接通过表内存储的正弦离散表数据计算

网友A:
需要有足够的精度,以保证FFT计算的准确性。

网友B:
旋转因子的生成可以通过预先计算并存储在表中。表的生成应在程序初始化时完成,以确保在FFT计算过程中能够快速查表

网友C:
可以使用高精度的数学库来进行预计算,并在存储时选择合适的浮点数格式。

网友D:
对于较大的FFT点数,查表**占用大量内存。需要权衡内存使用和计算效率,避免内存溢出

网友E:
如果硬件支持,可以考虑使用多线程或向量化指令来进一步提高计算速度。

网友F:
查表法在一定复杂度下可以节省开支

网友G:
在嵌入式系统或实时处理环境中,查表法的效率和资源使用尤为重要。需要确保查表法能够在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内完成计算。

网友H:
预先计算所有可能的基向量乘积结果并存储在查找表中,确保这些结果的准确性至关重要。任何微小的计算错误都可能导致最终的FFT结果出现偏差。例如,在计算正弦和余弦值时,要保证足够的精度。

网友I:
在应用FFT之前,通常需要对原始信号进行一些预处理,如去除直流分量、滤除噪声、加窗等,以提高FFT的性能和准确性。

网友J: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需要高效地索引和查找查表中的数据。查表的索引方式应尽量简单和高效,以减少查找时间。

网友K:
实现一个有效的位逆序算法来重新排列输入数据,这是FFT算法中的一个关键步骤。

网友L:
查表法通常需要将大点数的DFT分解为多个小点数的DFT。分解过程需要遵循FFT的对称性和周期性特性。
蝶形运算是FFT的核心操作,需要结合查表中的预先计算值来完成复数乘法和加法操作。蝶形运算的实现需要高效且准确。

网友M:
查表法适用于特定点数的FFT计算。例如,64点查表法FFT适用于64个复数样本的DFT计算。如果需要处理其他点数的FFT,需要重新生成相应的查表数据。

网友:
查表法依赖于预先计算的DFT值的准确性。因此,预计算过程需要确保计算精度,以避免由于精度问题导致的计算误差。

网友N:
查表法需要预先计算并存储旋转因子(正弦和余弦值),表的精度直接影响计算结果的准确性。表的分辨率越高,精度越高,但占用的存储空间也越大

网友O:
在使用查找表时,需要准确计算索引值。索引计算错误会导致从表中读取到错误的数据,从而影响 FFT 的计算结果。索引计算通常与 FFT 的蝶形运算步骤和数据排列顺序相关。

网友P:
根据采样定理,信号的采样率应大于信号频率的两倍才能正常重构信号。确保输入信号的采样率满足这一要求。

网友Q:
选择合适的 FFT 点数对于查表法的实现非常重要。不同的 FFT 点数对应着不同大小的查找表,点数越大,查找表的规模也越大,所需的内存空间也越多。同时,FFT 点数还会影响计算的复杂度和精度,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进行权衡。

网友R:
查表法需要预先计算并存储一部分或全部可能的DFT结果。因此,查表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内存的使用。对于64点的FFT,查表的大小相对较小,但对于更大的点数(如1024点),查表的存储需求会显著增加。
需要确保目标设备有足够的内存来存储查表数据。

网友S: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Y2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X2 * twiddle factor 是不是反复乘法了?这样是不是没有减少乘法次数?

奇偶项,分成N/2 两部分

Y(k)           = even(k)  + W_N^k * odd(k)

Y(k + N/2) = even(k)  -  W_N^k * odd(k)
基于递归调用的FFT, deepseek 给出的

// 快速傅里叶变换
void fft(complex double* x, int N) {
    if (N <= 1) return;

    // 分割偶数点和奇数点
    complex double even[N/2];
    complex double odd[N/2];
    for (int i = 0; i < N/2; i++) {
        even = x[2*i];
        odd = x[2*i + 1];
    }
    // 递归计算偶数点和奇数点的FFT
    fft(even, N/2);
    fft(odd, N/2);

    // 合并结果
    for (int k = 0; k < N/2; k++) {
        complex double t = cexp(-2.0 * I * PI * k / N) * odd[k];
        x[k] = even[k] + t;
        x[k + N/2] = even[k] - t;
    }
}

cexp(-2.0 * I * PI * k / N)   也可以改成查表法的

网友T:
考虑查找表本身可能存在的误差,以及查表过程中可能引入的误差。
根据应用需求确定可接受的误差范围,并在设计和实现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小误差。

网友U:
使用标准FFT算法的结果作为参考,验证查表法实现的FFT的正确性。

网友V:
在FFT计算过程中,需要根据当前的蝶形运算需要,从查找表中检索相应的乘法结果进行组合。要确保正确地选择和读取查找表中的值,避免因索引错误或数据类型不匹配而导致的计算错误。

网友W:
查表操作应尽可能高效,避免在计算过程中引入过多的延迟。可以通过优化查表算法和使用快速查找技术来提高效率

网友X:
查找表的大小与FFT的点数和数据类型有关。对于较大的FFT点数,查找表的存储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Y:
查表法只能适用部分场景吧

网友Z:
查表**增加内存的使用量,因此需要合理分配内存,避免内存不足的问题。

网友AA:
查找表通常存储在内存中,频繁的内存访问可能会成为计算的瓶颈。为了提高内存访问效率,可以采用一些优化策略,如将查找表存储在高速缓存中,或者合理安排数据的存储顺序,减少内存访问冲突。

网友AB:
对代码进行优化,减少循环开销,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S:
引用 网友S: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Y2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void NuFFT(int *pi32RealBuffer, int *pi32ImageBuffer, uint32_t u32Len) {
    const uint32_t N = u32Len;
    const uint32_t u32TotalStage = (uint32_t)log2(N);

    uint32_t u32Stage, u32Span, u32Node, u32Twiddle;
    int32_t i32X1Real, i32X1Image, i32X2Real, i32X2Image;
    double cosVal, sinVal;

    // 进行位反转
    bit_reverse(pi32RealBuffer, pi32ImageBuffer, N);

    // Iterations for log2(N) FFT butterfly stages
    for (u32Stage = 0; u32Stage < u32TotalStage; u32Stage++) {
        // 使用位运算替代 pow 函数
        u32Span = 1 << u32Stage;

        for (u32Twiddle = 0; u32Twiddle < u32Span; u32Twiddle++) {
            // 计算旋转因子的角度
            double angle = -2 * M_PI * u32Twiddle / (2 * u32Span);
            cosVal = cos(angle);
            sinVal = sin(angle);

            for (u32Node = u32Twiddle; u32Node < N; u32Node += 2 * u32Span)
           {
                // Get the real and image part of the input variable X1
                i32X1Real = pi32RealBuffer[u32Node];
                i32X1Image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Get the real and image part of the input variable X2
                i32X2Real = pi32RealBuffer[u32Node + u32Span];
                i32X2Image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计算 X2 乘以旋转因子的结果
                float twiddle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Val - i32X2Image * sinVal);
                float twiddle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Val + i32X2Image * cosVal);

                //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pi32RealBuffer[u32Node] = i32X1Real + twiddleReal;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i32X1Image + twiddleImage;

                // Y2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pi32Real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Real - twiddleReal;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Image - twiddleImage;
            }
        }
    }
}

X2 * twiddle factor   计算一次这个就可以了
用上面的函数实现了FFT , 我做了修改,把缩放改成了1倍,直接用cos,sin 代替查表值

网友AC:
优化查表算法,提高查找速度。例如,可以通过排序、索引或哈希表等技术来加速查找过程。
避免在查表过程中进行不必要的计算或重复查找。

网友AD:
在实际计算过程中,需要对查找表中的数据进行高效的索引和查找。查找表的索引方法应该尽可能简单有效,以减少查找时间。

网友S:
#if DEBUG

                /*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注意这里是  -angle ,   为了与原文一致   double angle = 2 * M_PI * u32Twiddle / (2 * u32Span) 用正的角度
                 * The real part is   real * cos() + image * sin()
                 * The image part is -real * sin() + image * cos()
                 */

                pi32RealBuffer[u32Node]  = i32X1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angle));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i32X1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angle));

                /* Y2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The real part is  -real * cos() - image * sin()
                 * The image part is  real * sin() - image * cos()
                 */
                pi32Real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angle));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angle));

                #else

                float x2_tw_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angle));
                float x2_tw_imag  = RESCALE(i32X2Real * sin(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angle));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i32X1Real  + x2_tw_real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i32X1Image + x2_tw_imag  ;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u32Span] = i32X1Real  - x2_tw_real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Image - x2_tw_imag  ;

                #endif

我发现存在的问题点  : ① 一个是偶数项乘以旋转因子是重复乘的,这个就不叫FFT了; ②、输入的数据没有倒序,这个造成输出完全错误 ; ③、实部和虚部都是整数,实用性几乎没有。 上面验证的直接用cos ,sin 计算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S:
#if DEBUG

                /*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注意这里是  -angle ,   为了与原文一致 ...

为了对照结果,我把整数改成了虚部和实部都改成了 float

void NuFFT(float *pi32RealBuffer, float *pi32ImageBuffer, uint32_t u32Len)
{
    const uint32_t N = u32Len;
    const uint32_t u32TotalStage = log(N);

    uint32_t u32Stage, u32Span, u32Node, u32Twiddle;

    float i32X1Real, i32X1Image, i32X2Real, i32X2Image;

    // 添加位反转重排调用

    bitReverseReorder(pi32RealBuffer, pi32ImageBuffer, N);

    /* Iterations for log2(N) FFT butterfly stages */

    for (u32Stage = 0; u32Stage < u32TotalStage; u32Stage++)
   {
        // Span indicates the buffer index for constituting a butterfly matrix

        u32Span = 1 << u32Stage;

        for (u32Twiddle = 0; u32Twiddle < u32Span; u32Twiddle++) {

             // 计算旋转因子的角度

            #if DEBUG

            double angle = 2 * M_PI * u32Twiddle / (2 * u32Span);
           #else

           double angle = -2 * M_PI * u32Twiddle / (2 * u32Span);

           #endif

            for (u32Node = u32Twiddle; u32Node < N; u32Node += 2 * u32Span) {
                /* Get the real and image part of the input variable X1 */
                i32X1Real = pi32RealBuffer[u32Node];
                i32X1Image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Get the real and image part of the input variable X2 */
                i32X2Real = pi32RealBuffer[u32Node + u32Span];
                i32X2Image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if DEBUG

                /* Y1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注意这里是  -angle
                 * The real part is   real * cos() + image * sin()
                 * The image part is -real * sin() + image * cos()
                 */

                pi32RealBuffer[u32Node]  = i32X1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angle));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i32X1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angle));

                /* Y2 = X1 - X2 * twiddle factor
                 * The real part is  -real * cos() - image * sin()
                 * The image part is  real * sin() - image * cos()
                 */
                pi32Real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angle));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Image + RESCALE(i32X2Real * sin(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angle));

                #else

                float x2_tw_real  = RESCALE(i32X2Real * cos(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sin(angle));
                float x2_tw_imag  = RESCALE(i32X2Real * sin(angle))  + RESCALE(i32X2Image * cos(angle));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i32X1Real  + x2_tw_real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i32X1Image + x2_tw_imag  ;

                pi32RealBuffer [u32Node + u32Span] = i32X1Real  - x2_tw_real  ;
                pi32ImageBuffer[u32Node + u32Span] = i32X1Image - x2_tw_imag  ;

                #endif
            }
        }
    }
}

必须要位反转输入

网友AE:
对于较大的fft点,查找表**会消耗大量内存。为了避免内存溢出,需要在内存使用和计算效率之间进行权衡

网友AF:
实施有效的位反转算法来重新排列输入数据是fft算法中的关键步骤。

网友AG:
检查表可以在一定的复杂度下节省资金

网友S:
const uint32_t u32TotalStage = log(N) / log(2);

这也错的太离谱了,我用GCC编译器一直过不了, 这里不是用log2()  ?

网友S:
引用 网友AG:
检查表可以在一定的复杂度下节省资金

跟查表没有关系哦, 验证结果完全是错误的

网友AH:
查表法只能适用于某些场景吧?

网友AI:
如果是在硬件上实现查表法FFT,如使用FPGA或专用DSP芯片,可以利用硬件的并行处理能力来加速查找表的访问和蝶形运算的执行。合理地设计硬件架构和流水线,可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性能。

网友AJ:
优化代码以减少循环开销并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AK:
合理选择数据存储格式可以节省内存空间。常见的存储格式有定点数和浮点数,定点数存储所需的内存空间相对较小,但可能会损失一定的精度;浮点数则可以提供较高的精度,但会占用更多的内存。

网友AL:
在 FFT 计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数据溢出的情况。特别是在使用定点数进行计算时,由于定点数的表示范围有限,更容易发生溢出。因此,需要在计算过程中进行溢出检测和处理,以保证计算结果的正确性。

网友O:
查表法通常适用于点数为2的幂次的FFT,因为这样的点数结构更容易构建和访问表格。

网友O:
查找表通常占用一定的内存空间。因此,在设计查找表时,需要权衡内存占用和查表效率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压缩算法或数据结构优化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M:
可以通过合并蝶形运算、利用对称性等方式来减少乘法运算次数,从而提高效率。例如,对于某些特定的FFT点数和数据特点,可以采用特殊的算法结构或优化策略。

网友D:
由于FFT计算过程中涉及到大量的加法和乘法运算,可能会导致数据溢出。因此,需要根据数据的范围和处理器的能力,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并进行必要的溢出检测和处理。

网友AN:
查表内容应完整,包括所有必要的频率分量或速度值,以满足FFT算法的需求。

网友I:
根据实际应用对 FFT 结果精度的要求来确定查找表中数据的精度。例如在音频处理中,如果对音频质量要求较高,可能需要使用更高精度的查找表数据;而在一些对精度要求相对较低的工业控制场合,较低精度的数据也能满足需求。

网友V:
设计查找表时考虑其灵活性和可扩展性,以便在未来能够方便地添加新的频率分量或速度值。
考虑算法的可移植性和兼容性,以便在不同的硬件和软件平台上实现FFT算法。

网友E:
选择合适的数据类型来存储旋转因子和中间结果,以避免溢出和精度损失。
对于定点数实现,需要特别注意缩放和量化。

网友AO:
清单在一定的复杂程度上可以省钱,

网友AP:
在FFT计算过程中,由于查找表的大小有限,可能无法提供所有可能的精确值。这就导致在使用查找表时需要进行近似计算,从而产生截断误差。可以通过增加查找表的密度或者采用插值等方法来减小截断误差的影响。

网友AQ:
表查找方法通常适用于点是2的幂的FFT,因为这样的点结构使得构建和访问表更容易。

网友AR:
正确解释查表结果,将其转换为所需的频率分量或速度值。
根据应用需求对查表结果进行进一步处理或分析,如幅度谱、相位谱的分析等。

网友H:
在构建查找表和进行FFT计算时,要确保数据的格式和类型保持一致。例如,如果查找表中的值是浮点数,那么在进行蝶形运算时,相关的计算也应该使用浮点数运算,以避免数据类型转换带来的精度损失。

网友AS:
列表在一定的复杂程度上可以省钱,

网友AT:
当将查找表中的值存储为离散的数值时,会引入量化误差。这种误差可能会随着计算的传播而积累,影响最终的结果。因此,需要在构建查找表时选择合适的量化精度,并在计算过程中采取适当的措施来控制误差的传播。

网友AU:
查表法实现FFT通过预先计算并存储常见的复数乘积结果,在运算时直接查表获取,从而提高运算速度。具体实现包括构建蝶形运算的预先计算表,并在运算时根据输入信号的下标查找对应结果。

网友AV(2025-02-26):
查表法的精度如何呢?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AW:
硬件资源够的话,查表法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X:
查表法虽然应用广泛,但其有效性依赖于特定场景和需求,在某些场景下效果较好,但并非所有情况都适用。

网友AY:
FFT算法基于分治思想,将大问题分解为小问题。

网友AZ:
这是fft滤波么

网友BA:
查表法适用于特定点数的FFT计算。

网友BB:
好像查表法确实比较方便,就是占用了一些存储空间

网友BC:
可以通过计算标准FFT算法的结果与查表法实现的FFT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查表法实现的FFT的正确性。

网友BD:
检查表不仅提升效率,更能在复杂项目中节约成本

网友AJ:
查表法能减少计算复杂度,从而节省计算资源,提高效率

网友BE:
如果使用查表法计算,会影响运算速度吧。

网友BF:
查表法计算精度和效率会受影响吗

网友BG:
优化代码,减少循环次数和复杂度,使用更高效算法,提高计算速度

网友S:
这个FFT计算完全是错误的,不知道是哪里搞的

计算N点的FFT,分为log2(N) 层,旋转因子的表格大小为twiddle_factors_table[N/2]

网友S:
上面的FFT计算完全是错误的,不知道是哪里搞的

计算N点的FFT,分为log2(N) 层,每层N/2个蝶形,每个蝶形有一个复数乘法,旋转因子的表格 twiddle_factors_table[N/2]旋转因子表格大小是N/2
stage =  0 , 1 , 2 , ... ,  log2(N)- 1
在第0层,    W_N^0 = 1
在第一层,  W_N^0 = 1,   W_N^(N/2^(stage +1)))
在第二层,  W_N^0 = 1,   W_N^(N/2^(stage + 1)),   W_N^(2 *N/2^(stage + 1)),  W_N^(3 * N/ 2^(stage + 1))

下面给出旋转因子表格

#define SCALE_FACTOR (1 << 14)          //   在乘法的时候再缩回

// 定义复数结构体,元素类型改为

typedef struct
{    long int real;
     long int imag;
} complex_int;

// 获取旋转因子表
void get_twiddle_factors(int n, complex_int *twiddle_factors)
{
for (int k = 0; k < n / 2; k++)
{
     double angle = -2 * M_PI * k / n;
     double real_part = cos(angle);
     double imag_part = sin(angle);
     // 将实部和虚部乘以放大因子并取整
     twiddle_factors[k].real    = (long int)(real_part   * SCALE_FACTOR);
     twiddle_factors[k].imag  = (long int)(imag_part * SCALE_FACTOR);
   }
}

FFT的精髓在下面的公式 ,合并了复数乘法,减少了乘法的次数,基2时间抽取法的FFT,乘法次数是 N/2 * log2(N)
t = W_N^k * odd[k]

X[k]             =  oven[k]  +   t

X[k + N/2]    =  even[k]  -    t

网友AS:
查表法确实有其局限性,并非万能,只适用于特定场景,需要结合具体情况灵活使用。

网友AF:
FFT点数越大,查找表所需存储空间也越大,因为数据量和表大小密切相关。

网友BH:
增加内存使用量时,要合理规划和分配内存资源,避免内存不足导致运行缓慢或程序崩溃。

网友BH:
查表时用快速索引方法,减少查找时间。

网友BI:
位反转就是调整数据的顺序,FFT中这步很重要,确保频率分解准确。

网友BJ:
查表法可以减少运算,有时候执行速度比直接计算来的快。

网友BK:
位逆序就是将数据中的位从低位到高位重新排列。

网友BL(2025-04-15):
查表法的运算速度喝效率怎么样?

网友BM:
简化循环内的操作,减少循环迭代次数,使用更高效的算法或数据结构。

网友BN: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