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ADRC比PID更好用吗?

楼主(2025-01-24):
AD, pi, pid, rc, ADRc
看到有人说ADRC比PID更好用,但是ADRC看不懂啊。

网友A:
ADRC(Active Disturbance Rejection Control)和PID(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控制各有优缺点,适用的场景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说ADRC一定比PID更好用。

网友A:
1. PID控制的特点
优点:
简单易用:算法结构简单,参数较少(Kp、Ki、Kd),便于理解和实现。
广泛应用:在工业控制中已经非常成熟,有大量的工程经验可以借鉴。
性能稳定:对线性、时变性较小的系统控制效果好。
缺点:
对参数敏感:需要精确调整参数,系统性能依赖参数整定质量。
抗干扰能力弱:对未知干扰或模型不确定性敏感。
非线性系统适应性差:控制非线性或强耦合系统时,效果不理想。

网友A:
ADRC控制的特点
优点:
抗干扰能力强:ADRC通过扩张状态观测器(ESO)实时估计和补偿外界干扰,使系统的抗扰能力大幅提升。
模型依赖性小:不需要精准的数学模型,仅需要系统的阶次信息。
鲁棒性好:对系统参数变化和非线性特性适应性强,特别适用于复杂环境中的控制。
缺点:
设计复杂:比PID的实现复杂,需要更多的设计经验和调试时间。
计算量大:由于需要实时估计状态,可能对计算资源要求较高。
参数较多:需要整定的参数多,优化难度大。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特性简单、外界干扰较少,或者时间和计算资源有限,PID是一个可靠的选择。它易于实现,且有广泛的工程支持。如果你的系统非线性特性强,且运行环境复杂,干扰显著,ADRC可能更合适,尤其是在智能无人系统、复杂机械控制等领域。对于初学者或小型项目,PID是更好的入门选择。而对于追求高性能的控制需求,特别是智能化和复杂场景,ADRC可以提供更强的鲁棒性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B(2025-02-28):
ADRC是一种基于系统扰动的主动补偿控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