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无刷电机的控制中反电动势问题

楼主(2025-01-24):
无刷直流电机(BLDC)的反电动势(Back Electromotive Force,简称BEMF)可以通过对电机相线的电压进行采样来测量。BEMF 是由电机的旋转产生的电压,反映了电机的转速和负载条件。常见的采样方法和使用方式如下:
1. 反电动势采样方法
  • 使用电机相电压:BLDC 电机通常有三相绕组,可以通过测量相间电压或任意一相相对于地的电压来获取 BEMF。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电机驱动电路的反向连接部分,测量电机在无驱动状态下的电压。
  • 测量空载时的电压:当电机没有外部驱动时,由于电机本身的转动会在绕组中感应出电压(即反电动势),这时候可以通过模拟采样(如通过运算放大器或模拟输入的 ADC)来测量该电压。
  • 采样时机:通常在每个电机的相切换期间(例如,在无刷电机控制器的换相时)进行采样。确保在换相过程中不被驱动信号干扰,可以获取较为准确的反电动势。
2. 反电动势使用方法
  • 估算转速和位置:BLDC 电机的反电动势与电机的转速密切相关。通过测量 BEMF 可以反推电机的转速。此外,BEMF 的相位和幅度与电机转子的具体位置也有关系,因此可以利用 BEMF 信号来估算电机的转子位置,尤其是在没有外部编码器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在无传感器控制系统中尤为重要。
  • 提高控制精度:在无传感器 BLDC 电机控制中,反电动势采样能帮助驱动控制器更精确地识别转子位置,从而有效地调节换相时机,提高控制精度,减少振动和噪音。
  • 反馈控制:BEMF 信号还可以作为闭环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利用 BEMF 实现转速控制,驱动器根据反电动势的变化自动调整电流或电压,从而优化电机的性能,避免过载或电流过大。
3. 采样与处理
  • 滤波和放大:由于 BEMF 的幅值通常较小,可能需要通过放大和滤波处理,确保信号足够强且无噪声干扰,便于后续处理。
  • 信号处理:采样到的 BEMF 信号可以通过数字信号处理(DSP)或者微控制器内的计算单元进行分析,推算出电机转速和位置信息。一般需要进行相位解调和幅度调节,以准确提取信息。
总的来说,反电动势采样和使用是无刷电机驱动系统中关键的一部分,可以用于无传感器控制、转速控制、转子位置估算等,能大幅提升系统的效率和稳定性。

楼主:
你做过无感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吗,知道反电动势如何使用吗?

网友A(2025-02-28):
当电机没有外部驱动时,电机的转动会在绕组中感应出电压,即反电动势。

网友A:
在空载的情况下,电机的电压与其转速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