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硬件上如何检测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

楼主(2025-01-24):
看到无感直流无刷电机很简单,但是不知道那个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的实现原理,看了很多家的,发现参数都不太一样,不知道这个其中的关键点是什么。
那个运放采用什么拓扑结构,放大倍数如何确定?

网友A:
无感直流无刷电机的反电动势检测电路虽然原理简单,但实现起来需要根据具体电机参数和应用场景优化设计。主要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准确、可靠地提取反电动势信号,并将其用于控制器的换相信号和速度计算中。下面从实现原理、关键点和运算放大器的设计三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1.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的实现原理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的基本原理是监测未导通相(也称为空闲相)上的电压,因为空闲相在无驱动时直接反映了电机的反电动势信号。
信号来源:三相无刷电机的绕组中只有两相通电,第三相悬空。在悬空相中,电压信号中含有反电动势,且其幅值和相位与转子的速度和位置直接相关。
信号处理:直接采集空闲相电压会包含驱动电压和噪声,需要通过硬件电路(如差分放大、滤波)提取纯净的反电动势信号。
零交点检测:反电动势的零交点对应于换相的最佳时机。通过检测零交点位置,可以确定换相信号。

2. 检测电路设计的关键点
(1) 信号提取
电压基准调整:反电动势信号通常是相对于电源地的电压(高共模电压),需要通过差分测量或移相电路将其转换到适合运放处理的范围。
共模噪声抑制:由于驱动电路会引入高频开关噪声(例如 PWM 信号),检测电路需要具备高共模抑制比(CMRR)的特性。
电平匹配:反电动势的幅值与转速成正比,低速时信号非常微弱,需要适当放大处理。
(2) 放大倍数的确定
放大倍数的设计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电机参数:包括反电动势常数(Ke),它决定了单位转速下反电动势的幅值。例如,Ke 为 1 V/krpm 的电机,在 1000 rpm 时反电动势峰值为 1 V。
ADC 输入范围:电路输出必须匹配微控制器的 ADC 输入范围(如 03.3V 或 05V)。
速度范围:需要确保放大后的信号在最低转速时能够被检测到,同时最高转速时不会超出 ADC 的动态范围。
放大倍数G的计算公式为:

(3) 信号滤波
低通滤波器用于抑制高频噪声(如开关噪声)。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应大于电机的最高电气频率(一般电气频率fe为机械转速与极对数的乘积)。

网友A:
3. 运算放大器的拓扑结构
反电动势检测电路中的运放设计通常采用以下拓扑:

(1) 差分放大器
拓扑特点:通过采集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值,消除共模噪声。
优点:抑制共模干扰(如 PWM 噪声)、适用于悬浮信号检测。
设计参数:
电阻匹配:差分放大器的电阻网络必须高精度匹配(误差 < 1%),以确保共模抑制比足够高。
放大倍数:
,通过调节反馈电阻Rf  和输入电阻Rin  控制。

网友A:
(2) 积分放大器
拓扑特点:对输入信号进行积分,平滑反电动势的瞬态变化。
适用场景:用于低速电机或信号较弱的情况下,抑制高频噪声。
(3) 单端放大器
拓扑特点:将单端输入信号放大到合适范围。
优点:电路简单,适用于噪声干扰较少的场合。
缺点: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较差。

网友A:
4. 实际应用建议
运放选择:运算放大器应具备以下特性:

高输入阻抗,低输入偏置电流(减少对信号源的影响)。
高共模抑制比(CMRR)和低噪声。
带宽大于电机的最高电气频率(一般至少 100 kHz)。
典型器件:如 TLV2372、OPA227、LM324 等,具体选择需根据电源电压和成本需求权衡。

动态范围设计:

考虑电机的最低和最高转速,确保反电动势信号始终在有效测量范围内。
对于低速信号,可以采用增益可调放大器,动态调整放大倍数。
信号校准:

在初始调试时,需要对反电动势信号进行校准,确保输出信号幅值和换相时机准确。
可以通过示波器观察反电动势波形与换相信号的同步性。

网友B(2025-03-25):
增益的大小需要根据反电动势信号的幅度和电机的工作特性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