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无刷直流电机基础入门资料

楼主(2025-01-24):
(图片)

网友A:
定子:由硅钢片叠压而成,内圆表面开有槽,用于布置定子绕组,通常包含若干线圈。
转子:一般为永磁体,根据磁极对数的不同,可分为外转子型和内转子型。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是一种采用直流电源输入、使用逆变器变为三相交流电源、带位置反馈的永磁同步电机

网友C:
当定子的三相绕组通入电流后,会产生旋转磁场。由于磁极之间的相互作

网友D:
无刷直流电机没有电刷与换向器的摩擦损耗和接触电阻损耗,能量转换效率较高

网友E:
这种电机去除了电刷结构,减少了磨损和故障的发生,使用寿命更长

网友F:
无需定期更换电刷等易损件,降低了维护成本和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