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传统分压电阻调节与ADI电流参考稳压电路优劣势

楼主(2025-01-25):
传统分压电阻调节的稳压电路
优劣势:
原理相对简单,容易理解和实现。
电源精度受分压电阻影响,精度有限。
调节电压范围受限,一般无法调节到低于内部参考电压

ADI 输出电压调节新方案
优劣势:
采用电流参考,一个精密电阻,就能实现对于输出电压的调节。
在输出电压变化时,噪声、PSRR 和瞬态性能不改变。
对于高精度应用,需要格外注意 SET 引脚防止漏电流的设计

网友A(2025-02-24):
传统分压电阻调节电路和 ADI电流参考稳压电路是两种常见的电压调节方案,它们各有优劣势,适用于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B:
传统分压电阻调节电路的工作原理:通过两个电阻(R1 和 R2)分压,将输入电压(Vin)调节为所需的输出电压(Vout)。

网友C:
其实电阻分压是因为电路结构简单,仅需两个电阻即可实现分压

网友D:
一般电阻分压的话,输出电流受负载影响较大,负载变化会导致输出电压波动。

网友E:
分压电阻会消耗功率,效率较低,不适合高功率应用

网友F:
其实电阻的精度和温度系数会影响输出电压的稳定性。无法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变化会直接影响输出。

网友G:
使用精密电流源和反馈控制,输出电压精度高。对输入电压和负载变化不敏感,输出电压稳定。使用 DC-DC 转换器时,效率较高,适合高功率应用。

网友H:
我觉得稳压电路的话,其电路结构复杂,需要额外的控制电路和反馈网络。

网友I:
使用精密电流源和稳压器,成本较高。反馈控制电路可能引入延迟,响应速度较慢。

网友J:
其实精密的稳压电路一般适用于对电压精度和稳定性要求高的场合(如精密测量、传感器供电)。

网友K(2025-04-27):
传统的分压电阻调节稳压电路的基本原理很容易理解和实现,通常是通过两个电阻串联后获取所需的分压电压,然后用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K:
这种电路在电路设计中不需要复杂的控制机制,工程师可以较容易地根据需要选择电阻值。

网友L(2025-08-29):
传统分压电阻调节电路原理简单、易实现,但电源精度受电阻影响,调节范围常无法至 0V。ADI 电流参考稳压电路可调节至 0V,噪声低且负载调整率优,不过对防 SET 引脚漏电流等,需更精细设计。

网友M:
传统分压电阻调节成本低、电路简单,但易受负载变化和电源波动影响,精度差,仅适用于低要求场景。ADI 电流参考稳压电路精度高、稳定性强,抗干扰能力好,适配复杂工况,但成本更高、电路复杂,对 MCU 资源和设计能力要求也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