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UART的缺点

楼主(2025-01-25):
  • 同步要求: UART 的异步特性需要将接收器和发送器预设为相同的波特率,以便正确传输数据。在数据速率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或设备以不同时钟速度运行时,此要求可能不切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额外的措施,例如动态波特率调整或流量控制协议。
  • 潜在的同步问题: 如果通信设备的系统时钟存在变化,则缺乏专用时钟线可能会导致同步问题。时钟漂移或时钟源不一致会导致时序错误并影响数据传输的准确性。
  • 有限的错误检测: UART 的错误检测仅限于奇偶校验,奇偶校验会向数据帧添加一个额外的位以用于错误检测。然而,奇偶校验只能检测奇数或偶数个位错误,并且不如循环冗余校验 (CRC) 等更高级的错误检查方法强大。此限制可能会导致未检测到的错误,特别是在容易出现高水平噪声或干扰的环境中。
  • 缺乏寻址: UART 本身并不支持寻址,这使得在同一总线上本地容纳多个设备变得具有挑战性。如果没有寻址,总线上的所有设备都会接收传输的数据,需要额外的机制(例如基于软件的寻址)来区分和处理预期数据。
  • 速度有限: UART 的速度受到其设计和实现的限制。虽然这种限制对于慢速通信系统来说不是问题,但对于高速应用来说可能是一个重大限制。例如,标准 UART 接口可能支持每秒 115200 位的最大速度(波特率),这对于某些高速应用(如实时系统或高速数据记录)可能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替代通信协议或更高速的接口(例如 SPI 或以太网)可能更合适。

网友A:
UART 的速度受到其设计和实现的限制。

网友B:
串口其实有很多的用法比较简单

网友C:
标准 UART 接口可能支持每秒 115200 位的最大速度

网友D:
UART 的错误检测仅限于奇偶校验

网友E:
uart存在潜在的同步问题

网友F:
UART 本身并不支持寻址

网友G:
很多模块都是用这个通讯,线少

网友H:
可以用协议设计地址

网友I:
奇偶校验会向数据帧添加一个额外的位以用于错误检测

网友J:
最常用的总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