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FAQ为什么SPI比I2C和UART更快?

楼主(2025-01-25):
与 I2C 和 UART 相比,SPI 实现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首先,SPI 在其数据帧中不携带寻址信息,从而更有效地利用带宽。其次,SPI以全双工模式运行,可以同时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此外,SPI 使用的时钟速度通常高于 I2C 和 UART,进一步提高了其更快的性能。

网友A:
I2C的串行数据夹杂了很多控制字节比特

网友A:
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比I2C和UART更快,主要是因为它具有以下几个优势:

全双工通信:SPI是全双工的,即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这意味着数据传输速度更高,而I2C和UART通常是半双工的,只能同时进行数据的发送或接收。

较少的信号线:SPI通常使用4根线(MISO、MOSI、SCK和CS),而I2C使用2根线(SDA和SCL),UART使用2根线(TX和RX)。SPI的信号线更加简单,尤其是在连接多个设备时,通信速度上会更有优势。

数据传输方式:SPI的数据传输方式是基于时钟的同步传输,数据可以在每个时钟周期内传送,而I2C和UART都有起始位、停止位、以及校验等额外的开销。例如,I2C需要用额外的握手协议来保证每个设备的数据正确传输,而UART更依赖于特定的波特率来进行通信,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传输延迟。

没有地址解析:I2C和UART需要进行地址解析以确定目标设备,而SPI是通过片选(CS)信号来选择目标设备,避免了额外的地址和数据帧开销。

时钟速率:SPI的时钟频率通常比I2C和UART的频率要高得多。I2C的最大速率通常为400kbps(标准模式),而SPI的速度可以达到几Mbps,甚至更高。UART的速率依赖于波特率,通常较低。

由于这些原因,SPI的速度通常优于I2C和UART,特别是在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场景下。

网友B:
SPI是全双工的,即可以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C:
确实,很多彩色的LCD屏幕都是SPI的,黑白单色屏都是I2C

网友D(2025-04-27):
SPI相比于I2C和UART,确实在许多应用场景中提供了更高的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E:
SPI是全双工的

网友F:
SPI确实在数据传输上更有效率,特别是在需要高吞吐量的应用中。

网友G:
SPI确实在数据传输效率上更胜一筹,全双工模式和高时钟速度是其速度优势的关键。

网友H:
SPI的全双工模式确实提高了效率,同时进行数据发送和接收,减少了等待时间。

网友I(2025-08-29):
SPI 比 I2C 和 UART 快,因 SPI 采用全双工、单端同步通信,时钟线由主机控制,数据传输速率仅受限于器件物理特性,可轻松达几十 Mbps 甚至更高。而 I2C 共享总线有地址仲裁开销,UART 异步通信需额外起始 / 停止位,速率通常较低,故 SPI 更适合高速数据传输。

网友J:
SPI 比 I2C 和 UART 快,因 SPI 采用全双工同步通信,时钟线单独控制速率,无地址仲裁开销;I2C 需处理多设备寻址和冲突,速率受限;UART 是异步通信,依赖波特率协商,抗干扰限制了高速传输。SPI 简化协议,专注数据传输,故速度优势明显。

网友K(2025-10-17):
SPI 比 I2C 和 UART 更快,核心原因在于其通信机制。SPI 采用全双工同步通信,有独立的 MOSI、MISO 数据线,数据传输与时钟严格同步,无起始 / 停止位等额外开销。I2C 虽同步但半双工,且需地址寻址和应答信号,速率受限。UART 为异步通信,依赖波特率匹配,还需起始 / 停止位校验,速率远低于 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