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钻孔种类

楼主(2025-01-25):
1、机械钻孔

机械钻头的精度较低,但易于执行。这种钻孔技术实现了钻头。这些钻头可以钻出的最小孔径约为6密耳 (0.006 英寸)。
机械钻孔的局限性
当用于 FR4 等较软的材料时,机械钻可用于 800 次冲击。对于密度比较大的材料,寿命会减少到 200 计数。如果 PCB 制造商忽视这一点,则会导致出现错误的孔,从而导致电路板报废。

楼主:
2、激光钻孔
激光钻可以钻出更小的孔。激光钻孔是一种非接触式工艺,工件和工具不会相互接触。激光束用于去除电路板材料并创建精确的孔,可以毫不费力地控制钻孔深度。  激光技术用于轻松钻出受控深度的过孔,可以精确钻出最小直径为 2 密耳(0.002”)的孔。  激光钻孔限制  电路板由铜、玻璃纤维和树脂制成,这些PCB 材料具有不同的光学特性,这使得激光束很难有效地烧穿电路板。在激光钻孔的情况下,该过程的成本也相对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