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看门狗定时器唤醒掉电模式

楼主(2025-01-25):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9/14 4:05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WDT time-out interrupt event to wake-up system.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8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IsWDTWakeupINT = 0;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printf("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n\n");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SCB->SCR = 4;

    /* To program PWRCON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
* @brief       IRQ Handler for WDT and WWDT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WDT_IRQHandler is default IRQ of WDT and WWDT,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if((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 1) && (WDT_GET_TIMEOUT_WAKEUP_FLAG() == 1))
    {
        /*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and wake-up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WDT_CLEAR_TIMEOUT_WAKEUP_FLAG();

        g_u8IsWDTWakeupINT = 1;

        printf("WDT time-out wake-up interrupt occurred.\n");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and LIRC 10K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and L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Msk | SYS_MFP_P31_Msk);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WDT Power-down and Wake-up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WDT Settings:\n");
    printf("  Clock source is 10 kHz; Enable interrupt; Enable Wake-up; Time-out interval is 2^16 * WDT clock.\n");
    printf("# When WDT statr counting, system will generate a WDT time-out interrupt after 6.5536 ~ 6.656 s.\n");
    printf("  Measure P0.0 low period to check time-out interval and system can be waken-up by WDT time-out event.\n\n");

    /* Use P0.0 to check time-out period time */
    GPIO_SetMode(P0, BIT0, GPIO_PMD_OUTPUT);
    P00 = 1;
    P00 = 0;

    /* Because of all bits can be written in WDT Control Register are write-protected;
       To program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 Enable WDT wake-up function and select time-out interval to 2^16 * WDT clock then start WDT counting */
    g_u8IsWDTWakeupINT = 0;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6, 0, FALSE, TRUE);

    /* Enable WDT interrupt function */
    WDT_EnableInt();

    /* Enable WDT NVIC */
    NVIC_EnableIRQ(WDT_IRQn);

    /* System entry into Power-down Mode */
    PowerDownFunction();

    /* Check if WDT time-out interrupt and wake-up interrupt flag occurred */
    while(1)
    {
        if(((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U_STS_Msk) == CLK_PWRCON_PD_WU_STS_Msk) && (g_u8IsWDTWakeupINT == 1))
            break;
    }

    P00 = 1;

    /* Clear Power-down wake-up interrupt flag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U_STS_Msk;

    /* Disable WDT counting */
    WDT_Close();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设计看门狗定时器的目的是,当系统运行到一个未知状态时,通过它来使系统复位。这种做法可以预防系统进入到无限期的死循环。此外,该看门狗定时器支持系统从Idle/Power-down模式中唤醒功能。

楼主:
特性
 18位的自由向上计数器,可满足各种看门狗定时器的超时间隔要求
 超时间隔有(24 ~ 218)个WDT_CLK时钟周期可选,如果WDT_CLK = 10 kHz,那么超时间隔
是104 ms ~ 26.3168 s
 系统复位保持时间为(1 / WDT_CLK) * 63
 支持看门狗定时器复位延时周期
 可选的复位延时周期包括(1026、130、18 或 3) * WDT_CLK个复位延时周期
 当CWDTEN (CONFIG[31] 看门狗使能)位被置为0,支持芯片上电或芯片复位后看门狗强制打
开.
 支持看门狗定时器超时唤醒功能,此时时钟源必须选择内部低速10k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