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有哪些内部函数

楼主(2025-01-25):
GD32F470有哪些内部函数

网友A:
时钟和复位函数、GPIO函数

网友A:
定时器函数,USART,中断和异常处理函数

网友B:
电源管理函数

网友C:
SystemCoreClockUpdate():更新系统核心时钟的频率值,通常在系统时钟配置发生变化后调用,以确保后续代码中对时钟频率的引用是准确的

网友D:
SetSysClock():设置系统时钟源和时钟频率,可从不同的时钟源(如内部高速时钟、外部晶振等)中选择,并配置相应的时钟分频系数来达到所需的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E:
_enable_irq():使能指定的中断向量,允许该中断请求被处理器响应。
__disable_irq():禁用指定的中断向量,阻止该中断请求被处理器响应。
__set_PRIMASK():设置全局中断屏蔽优先级,可快速地使能或禁用所有中断。
__get_IPSR():获取正在处理的中断编号,用于中断服务程序中判断当前处理的是哪一个中断。

网友F:
TIM_TimeBaseInit():初始化定时器的基本参数,如计数器模式、预分频系数、自动重装载值等,用于产生定时中断或 PWM 信号等。

网友G:
GPIO_ReadOutputDataBit():读取指定 GPIO 引脚的输出数据位的值,可用于检测引脚当前的输出状态。

网友H:
_QADD():执行带符号的饱和加法运算,即两个有符号数相加,如果结果超出数据类型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则返回最大值或最小值。例如,在处理音频数据或其他需要限制数值范围的场景中常用到

网友I(2025-02-28):
GD32F470 提供了多达 16 个 GPIO 端口,这些端口可以用于输入、输出、外部中断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