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map文件各个模块说明

楼主(2025-01-25):
ma, 模块, ap, TI, IO, ni
1、Section Cross References:模块、段(入口)交叉引用

配置中需勾选:Cross Reference

Section Cross References:模块、段(入口)交叉引用,指的是各个源文件生成的模块、段(定义的入口)之间相互引用的关系。

比如:
main.o(i.System_Initializes) refers to bsp.o(i.BSP_Initializes) for BSP_Initializes

意思是:
main模块(main.o)中的System_Initializes函数(i.System_Initializes),引用(或者说调用)了bsp模块(bsp.o)中的BSP_Initializes函数。

提示:
A. main.o是main.c源文件生成的目标文件模块
B. I.System_Initializes是System_Initializes函数的入口

2、Removing Unused input sections from the image:移除未调用模块

配置中需勾选:Unuaed Sections Info

这一类很好理解,就是我们代码中,没有被调用的模块(或者说函数)会在map文件中生成一个列表。

比如:

Removing stm32f10x_gpio.o(i.GPIO_AFIODeInit), (20 bytes).

意思是:
stm32f10x_gpio.c文件中GPIO_AFIODeInit模块(函数)未被调用,其代码大小20字节。

最后还有一个统计信息:
52 unused section(s) (total 2356 bytes) removed from the image.

(1)总共有52段没有被调用;
(2)没有被调用的大小为2356字节;

楼主:
3、Image Symbol Table:映射符号表

配置中需勾选:Symbols

Image Symbol Table:映射符号表,也就是各个段所存储对应地址的表(图片删除了中间部分内容)。

Symbol分为两大类
Local Symbols:局部
Global Symbols:全局

Symbol内容要点

(1)Symbol Name:符号名称
名称命名及分类请看最后给出的官方参考文档。

(2)Value:存储对应的地址
大家会发现有0x0800xxxx、0x2000xxxx这样的地址。
0x0800xxxx指存储在FLASH里面的代码、变量等。
0x2000xxxx指存储在内存RAM中的变量Data等。

(3)Ov Type:符号对应的类型
符号类型大概有几种:Number、Section、Thumb Code、Data等;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全局、静态变量等位于0x2000xxxx的内存RAM中。

(4)Size:存储大小
这个容易理解,就是当前行Symbol占用大小。

(5)Object(Section):段目标
这里一般指所在模块(源文件)。

楼主:
4、Memory Map of the image:内存(映射)分布

配置中需勾选:Memory Map

Memory Map of the image:内存(映射)分布,内容相对较多,比较重要的一项。

主要介绍:

Image Entry point : 0x08000131:指映射入口地址。

Load Region LR_IROM1 (Base: 0x08000000, Size: 0x00000598, Max: 0x00080000, ABSOLUTE):

指加载区域位于LR_IROM1开始地址0x08000000,大小有0x00000598,这块区域最大为0x00080000.

执行区域:
A. Execution Region ER_IROM1
B.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1

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对应我们目标配置中的区域,如下图所示:

内容要点:

(1)Base Addr:存储地址
0x0800xxxxFLASH地址和0x2000xxxx内存RAM地址。

(2)Size:存储大小

(3)Type:类型
Data:数据类型
Code:代码类型
Zero:未初始化变量类型
PAD:这个类型在map文件中放在这个位置,其实它不能算这里的类型。要翻译的话,只能说的“补充类型”。
ARM处理器是32位的,如果定义一个8位或者16位变量就会剩余一部分,这里就是指的“补充”的那部分,会发现后面的其他几个选项都没有对应的值。

(4)Attr:属性
RO:存储与ROM中的段
RW:存储与RAM中的段

(5)Section Name:段名
这里也可以说为入口分类名,与第一章节“Section Cross References”指的模块、段一样。
大概包含:RESET、.ARM、 .text、 i、 .data、 .bss、 HEAP、 STACK等。

(6)Object:目标

楼主:
5、Image component sizes:存储组成大小

配置中需勾选:Size Info

Image component sizes:存储组成大小,其实主要就是对模块进行汇总存储大小信息。

这一章节内容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我们编译工程后,在编译窗口一般会看到类似如下一段信息:
Program Size: Code=1112 RO-data=320 RW-data=0 ZI-data=1632

Code:指代码的大小;
Ro-data:指除了内联数据(inline data)之外的常量数据;
RW-data:指可读写(RW)、已初始化的变量数据;
ZI-data:指未初始化(ZI)的变量数据;

提醒:
A. Code、Ro-data:位于FLASH中;
B. RW-data、ZI-data:位于RAM中;
C. RW-data已初始化的数据会存储在Flash中,上电会从FLASH搬移至RAM。

关系如下:
RO  Size = Code + RO Data
RW  Size = RW Data + ZI Data
ROM Size = Code + RO Data + RW Data

网友A:
map文件说明学习一下